楼主(2018-03-31):
施耐德变频器ATV71(11KW) 故障,老是停机①不跳故障代码,②只要停机就跳到主页面(day),变频器代换过,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有同行碰见过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我到觉得不一定是变频器问题,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是因为驱动信号接触不良造成的

楼主:
用户反映机器放到正常工作的机台试过,还是原故障,这说明确实变频器出了问题

网友B:
这种软故障最麻烦了,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C:
用数字示波器监控CPU的工作电压,看停机时有没有波动

网友D:
是不是启动端子接触不良。

楼主: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机,不好监测

网友E:
变频器本身的故障。

网友F:
有没有外接按钮,有外接按钮,检查一下按钮接线。

网友G:
变频器用多少年了?老了吧?感觉像电源问题!

楼主:
我也感觉电源问题,只是一直看不到故障,所以很难下手

网友H:
对这样的软性故障的果断换新的确保生产,很多的生产线由于这个不定时的停机造成的损失比变频器价值高,对于楼主这个问题,我通常建议换主板,再上测试台测试确保维修质量

网友I:
不知是外控还是面板控制,如是外控改面板控制试试。这种故障有三种原因:1.外控端子接触电阻变大或端子电路内阻变大。2.外控输入端子电路异常或外控与面板控制公共通道电路问题。3.电源问题或外控器件触点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