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31):
有一台设备,是触摸屏带编程的上位机,控制一台伺服驱动系统,伺服电机带动上下包胶滚轴转动,输送像纸张差不多的材料从上下滚轴中穿过,向前运动,后面有裁刀来裁切,现在问题是,裁切尺寸不准,此机是改造后的设备,现在想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哪个方面的问题比较大,如上位机、驱动器、伺服电机等、用户反映换根皮带好了一天,第二天一开机又是这个故障

网友A:
机械的问题可能性大

楼主:
机械实在是不懂,客户说机械都检查了,也不知他们检查的怎么样

网友B:
皮带传送的?

网友C:
伺服系统的可以监控下看脉冲数,更多的可能楼上所说的机械的原因,用压着带纸有没打滑

网友D:
对这类的计量不准确的建议上个图讨论,毕竟影响计量准确的还算不少的,比如计量轮的安装方式就是其中一个

网友E:
橡胶辊磨损,会造成裁切尺寸不准,必须更换设备生产商提供的胶辊,我遇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F:
范围太大了,从硬件磨损到软件处理到干扰都有可能。如果之前是正常的,就先从硬件上下手检查

网友G:
   机械的原因可能性大,牵引的材料不能受很大牵引力力,不然就会把材料拉变形,或者打滑,引起计量不准
可以借鉴冲压设备的自动送料设备,伺服电机负责计量,后面的还有个电机负责送材料,避免了伺服电机一边计量,还得做牵引材料。
     还有看你的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参数,是否正确设置,还有考虑你的皮带轮的传动比,滚轮的直径 啥的,这些都很容易造成误差累积的,精确计算出一个脉冲当量,

网友H:
伺服精度高的要直接连轴输出,用皮带误差大,而且看你用什么样的皮带?你说的误 差基本判定是机械方面的,还有你的胶辊压力也有关系

网友I:
先简单排除一下,用伺服软件监控每一次收到的命令脉冲和执行的反馈脉冲是否一致,误差在不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J:
这种问题,最好在现场监视程式运行,如放大器的反馈脉冲,对比一下看对不对?不过一般机械问题的可能性大,但可以通过电气控制去补偿,可以加一个虚拟辅助电机去调整。

网友K:
上个图看看呢,这样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