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31):
现在已知的条件是发50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程序需要编写按设定的转速运行。但还有个初始速度和减速时间设定,我不知这二个参数怎么套到程序里面去,给我理解,我设好了转速,那就按规定的频率发脉冲就是了,那二个参数不知怎么编进去?

还有个除法指令问问,在设定好转速,用除法计算脉冲数,会是带小数点的实数,不知三菱PLC哪个指令是针对32位除法的且能直接取整数?

程序要求实现速度、角度控制,是不是用DPLS指令就够了,还是说有其他优化指令?
再补充问电机的停顿时间又是个什么参数?

网友A:
制定的运行速度是最终恒定的运行速度,初试速度、加减速时间通过特殊寄存器设定。
如果是DDIV指令,最终的商是整数。
做定位还是用自带的定位指令好,定位指令既有脉冲又有方向,脉冲指令没有方向。

楼主:
谢谢解答,能说详细点吗?初始速度和减速时间设定资料能从哪里查到?怎么和DPLS指令结合来用?自带的定位指令是指哪条?目前从网上搜了一堆资料,还在下载中

网友A:
根据你用的对应型号的PLC,看其编程手册、定位手册。
三菱FX系列有专用的定位手册《FX3U用户手册 定位控制篇》

网友B:
用的哪款PLC先说下;

楼主:
FX3U系列的,只控制一台电机,在看《...定位手册》没太看得完全懂,不过也没那么懵了

楼主:
又请教几个问题,我需要控制电机可以实现:按设定角度旋转;正反间隔旋转;连续旋转;都不需要原点控制。针对前面2种方式,我看用DDRIV指令就可以,但连续旋转是不是就要用DPLS指令?但用了DPLS指令是不是特殊寄存器里面设定的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等就不起作用了?现在接线按Y0接脉冲信号,Y1接方向信号

网友A:
连续运转也是具体是什么?如果是连续的多段定位,FX3U主机做不了。

楼主:
连续运转只按指定速度恒定旋转,不变速。我理解DDRIV脉冲数不能设0,所以要连续转动就必须用DPLS,使用了这个指令,是不是特殊寄存器里面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就没用了?如果要启动时的加速时间等也有作用,又要连续旋转还有什么指令能方便点实现吗?

网友B:
PLSR不是带加减速的指令;

楼主:
看了PLSR的指令说明,大致和DVIT差不多吧,都不能实现连续旋转。现在是想即实现连续旋转,又最好有加减速时间

网友C:
连续运转和转数设置里面的控制估计楼主没仔细看指令说明吧,就是数值不同而已

楼主:
我只看到DPLS里面脉冲数设为0就是连续运转,别的几个指令如PLSR,DVIT好像都不能设0,所以我理解就是只有DPLS或PLS能连续运转。不知我哪里看错了?

网友D:
用相对定位,把脉冲数设到很大就可以一直运行了

楼主:
设到最大应该只是运行时间比较久吧?但还不能一直运行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32位数要计满时间也很久了,如果停了你可以松手再按一次,重新执行一次这个指令

楼主:
不是手按按钮的方式,是给个信号就一直运行

网友E:
PLSR把脉冲数设置成负值试试看

网友A:
又是步进,又是FX主机,这个限制多,功能少些。
如果只是一直运行,对位置没具体要求,且是伺服电机,那可以用速度模式控制,启动运行后,速度可以实时改变。
或者换功能强些的定位模块,有些模块有速度模式控制,可以按照设定的速度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