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途V13问题

楼主(2018-03-31):
各位老师傅·怎样把S300PLC中的程序通过博途V13软件上传到电脑里?

网友A:
直接上传就可以了,需要搜索网络,然后上传

网友B:
楼主以前的程序是STEP7 5.X版本做的?用博途无法上传的

楼主:
无法上传了·能通过在线更改程序吗?

网友C:
除非全部编下载,否则都没有源程序没法改。

网友D:
上传的程序没有原码,动不了。监控都不一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