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模拟器无法添加IO模块。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8-04-01):
AB模拟器无法添加IO模块。需要怎么处理才能添加其他模块

网友A:
不添加IO模块也可以仿真,在程序中添加标签的时候,不指向实际IO口就行了
这个功能是LOGIX5000比较方便的地方,可以脱离硬件端口先把程序框架做好,调试时再指过去

网友B:
Emulate 5000 的IO模块只支持1789-SIM这一种,如果你只是想仿真程序,用这种就可以。进入IO DATA点击输入点可以置1,输出点有输出的话灯会亮。如果你想练习配置IO模块,直接在程序配置,但是下不到控制器里,无法进行仿真。

楼主:
我想添加AI模拟模块,可以添加吗,怎么样添加

网友B:
这是我找到的一张图,也没有AI模块。我装的和你一样,只有两个模块,不知道是版本还是安装的问题。我还是觉得,如果只是想验证程序的逻辑和功能,直接在程序里改值就行。如果还想学怎么配置模拟量模块,就在程序里自己添加,然后配置一遍,大概知道什么样子就好,等实际接触到或者请教别人后,很快就能上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添加AI模拟模块,可以添加吗,怎么样添加
这是个仿真软件,功能很单一,基本上只能用来验证一下算法对错
而且,AB的模拟量十分简单易用,没必要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