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1):
我现在有个三菱PLC和威纶通的屏通讯,例如有个PLC断电保持区的D型数据和屏通讯,屏上可以修改这个数据。当断电再上电,屏会不会把0写入到这个数据里去?还是会保持断电前的数据?
另外求一个威纶通输入密码才能进入指定画面的案例。

网友A:
呵呵;首先保证你PLC使用是断电保持区;
另外指令中没有上电对对应的数据区初始化操作;

楼主:
例如只有屏断电然后再上电,我是不太清除屏那边刚上电还没通讯上,直接就按0赋值给D区数据,然后就改了PLC里面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
另外求一个威纶通输入密码才能进入指定画面的案例。
可以去下面网址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0117

网友C:
威纶屏如果没有写脚本的话,开机不会对PLC做任何操作,仅仅是读取PLC内存——所以你的PLC是咋滴触摸屏就显示咋滴

网友D:
不会,如果开机就写0进去会出故障的

网友E:
取决于plc的数据,与数据保持性和程序有关。。。

网友F:
剔除程序中可能存在对数据区改写的可能性外,如果通讯不上来是不会用0改写的,因为0也是和1一样的数据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例如只有屏断电然后再上电,我是不太清除屏那边刚上电还没通讯上,直接就按0赋值给D区数据,然后就改了PLC里面的值
如果确定PLC没有初始化及屏上电写入操作,你就把PLC程序清空,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例如只有屏断电然后再上电,我是不太清除屏那边刚上电还没通讯上,直接就按0赋值给D区数据,然后就改了PLC里面的值
怎么可能?
你是在想象中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威纶屏如果没有写脚本的话,开机不会对PLC做任何操作,仅仅是读取PLC内存——所以你的PLC是咋滴触摸屏就显示咋滴
看楼主在2楼问题,有脚本也不可能修改PLC里的东西呀。
不管脚本,还是程序,就看设计者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威纶屏如果没有写脚本的话,开机不会对PLC做任何操作,仅仅是读取PLC内存——所以你的PLC是咋滴触摸屏就显示咋滴
看楼主在2楼问题,有脚本也不可能修改PLC里的东西呀。
不管脚本,还是程序,就看设计者的要求。

这个触摸屏可以通过脚本修改PLC内存数据——我的限时使用自动工作模式就是通过触摸屏脚本完成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好,你牛

请看看楼主原文
“例如只有屏断电然后再上电,我是不太清除屏那边刚上电还没通讯上,直接就按0赋值给D区数据,然后就改了PLC里面的值”

网友I:
PLC存数据要么配电池,要么半个月上一次电给超级电容充电,有个很巧妙的方法实现断电不丢数据,把需要保存的值用屏的存储区存储,工作时用PLC不停的问屏要数据干活,这样只要屏里的纽扣电池有电,设备停多久数据都不会丢失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H:
触摸屏上电初始化完成就可以执行脚本程序,脚本自然就会连接PLC对PLC内存读写处理

网友F:
通讯没有链接,首先排除HMI会对PLC写操作,无论是写什么值,除非PLC程序自己修改了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