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1):
用压力表控制是不是不用设定pib,无塔送水的用pid。那位师傅设定过参数,给说一说给点资料

网友A:
用压力表可能是无塔,也需要pid,表pid控制,变频器仅执行。。。

网友B:
变频器控制水没做过,做过天然气恒压供气,使用变频器里的参数根据使用情况调整下就行

网友C:
无塔恒压供水中变频器属于执行环节,而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属于检测环节。

网友D:
无塔恒压供水中的压力表或者压力变送器通过检测管道中的实际压力,将其值反馈到你的变频器里与你设置的目标压力值进行pld值的运算。根据运算结果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而达到恒压输出的要求。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压力表控制是不是不用设定pib,无塔送水的用pid。那位师傅设定过参数,给说一说给点资料
压力表是开关量输出还是模拟量输出?或者是通讯线路输出?如果是最简单的开关量输出那种(压力上限下限设定),是不能做PID控制的。PID控制的基本原理就是:测量、比较和执行。如果用开关量传感器做测量,其结果只有一个,要么开,要么关,怎么执行精细的比较?

做无塔恒压供水,首先就是选型硬件控制系统(什么品牌和型号的变频器+传感器?)。选型完成以后,才能根据厂家提供的硬件手册进行设定控制系统的参数。

网友F:
仪表给出开关信号
经过PLC(类似)可以做四段速控制
只给也可以做2段速控制

网友G:
变频器自带内置PID工艺调节器,就是专门为对付这种恒压力控制的工艺。ABB,西门子的变频器有专门应用于恒压供水的变频器。叫风机泵类专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