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1):
松下 FPX  PLC怎么将内存中的数据导出,然后再导入另外一个PLC中?

网友A:
电脑要有安装松下编程软件,用编程线连接电脑与PLC读取数据保存,在传到另一台PLC

楼主:
数据寄存器编辑导出数据时,提示进程编号异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B:
程序可以导出,数据是无法导出的。数据指PLC外部输入的变量等,如计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