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焊的水平 高

楼主(2018-04-02):
一客户自己拆开机器,吧这块板子螺丝拆下来后放空,中间没加隔离,送电打火,把图2圆孔上方铜箔打断自己焊的,看似焊上了表一量不通

网友A:
高字应该加“”号

网友B:
大的焊盘很容易这样的。

网友C:
焊接的挺漂亮,效果没赶上

网友D:
奇怪了为什么不焊点到焊点呢。能保证效果。

网友E:
没清洁焊盘。三防漆粘上了。

网友F:
点到点加用带皮线焊接起来保证没有问题,不过没他的好看……

网友G:
虚焊了,应当是铜箔处没有处理好;
像以前的板子,通孔、焊盘处接触不良的情况,都遇到过(有的还不容易判断)。

网友H:
不如飞一根啊

网友I:
这是越修麻烦越大啊

网友J:
焊锡的问题?
温度不够?
焊接件脏污?

网友K:
铜皮炸开如果距离远还是用一条线直接焊上好了;

网友L:
呵呵,实际上看起来应该是剩余的焊盘没清理够干净,估计太着急吧

网友M:
焊接技术还得提升。

网友N:
是不是还有需的地方呀。

网友O:
这活干的太业余了!首先要清理干净

网友P:
先说明,以下话语,不是指责,只是感觉;而且,帖子提到的问题,必须予以注意,所以是一个较好的主题。
并能够理解,现场遇到这样的情况,无奈、气恼。

从现象来看,客户该操作者,很可能含有自学而不扎实的成份,而且“敢于”动手、甚至有可能是“一显身手”(也可能是他人安排);
而看焊接处,也确实是曾经下了一番工夫的。

因此,标题的用语(“高”),虽是情之所致,却略余揶揄;作为专业工作者,会有不一样的素养,直接描述也能够同样说明问题。
亦希望该操作者,能从这个事例中获取经验,取得进步——不仅仅是技术上,还有规则上。

网友Q:
用跳线多方便。

网友R:
像我这种人就是焊不好啊。

网友S:
是不是铜箔断了

网友T:
我在板上跳线焊好后都要量下通断的

网友U:
很便宜的焊锡---锡很少

网友V:
元件腿都氧化了,不溶锡。这样的焊接只是面子工程,不使用,要解决必须先处理元件腿开始,也是关键。不能偷懒

网友W:
焊这种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工具也很重要

网友X:
样子好看,如同绣花枕头。

网友Y:
这个人家焊接好了你就没事做了

网友Z:
你应该是挺幸运的,一下子就被你发现了。

网友AA:
眼高手低

网友AB:
水平差太多了有电工证吗这客户

网友AC:
焊铜的温度要调高一点,要不焊不到位

网友AD:
焊完后怎么也得测量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