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4AD模拟量模块数据无法读取

楼主(2018-04-02):
第一次接触模拟量输入模块,按说明书编写了一段程序,接的是压力变送器。可是试机运行时PLC对应的寄存器里无法读取到数据。一直显示1或-1,求助论坛各位大佬,请赐教!谢谢!
相关的图片如下,恳请指点~~~!!

网友A:
看着没有问题,测下4-20ma的数值有没有

网友B:
先万用表测量模拟信号是否有;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程序是否有问题;
如果上面三个都正常,那就考虑主机或A/D模块的硬件问题了;

网友C:
plc模拟量输入是无源的 你没串入电源怎么会有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指在压力变送器回路直接串毫安表去测量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确认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接压力变送器,电流信号是从压力变送器到模拟量模块的。

网友B:
先测量下变送器输出电流有没有;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看错的话你用的是两线制的变送器 变送器的红线与24v+接 绿线接V+ I+ VI-与24-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啊!那我改过来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