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2):
大家好,我现在使用V20变频器,用模拟量AI1给定变频器的频率。我现在想定义多功能端子DI3接通后,就运行 一个固定的频率(此时AI1的模拟量继续存在,但我希望变频器执行我设定的固定频率),当DI3断开后,变频器仍然运行模拟量AVI1给定的频率。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少设参数了呀。
我现在设定的参数是:P703:15(固定频率选择器位0)
P1016:1(直接选定固定频率)
P1001:10(设定的固定频率)

网友A:
用这个连接宏可以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我想做减速,所以只要一个固定的频率就可以了。FF1+FF2是升速了呀

网友A:
那是IN2和IN3同时闭合才是加,您只用一个IN2即可,IN3不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V20有功能图吗?要是有功能图就好了,一目了然。MM4系列的,这个功能一看功能图,就知道是否ok了。V20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20有功能图吗?要是有功能图就好了,一目了然。MM4系列的,这个功能一看功能图,就知道是否ok了。V20没用过。

没有功能图,12个应用宏,10个连接宏已经基本囊括了这类变频器的基本应用范围,不需要自己再调试这些功能。直接选自己需要的宏即可。

网友C:
V20的用过一次,订货周期巨长,连代理商都不建议用

楼主:
都是客户指定用西门子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哦,知道了。最近两天我在西门子的技术论坛,看到《西家传动》有一篇文档,是介绍V20的功能的。因为我不用这款变频器,所以一直没关注过它的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