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2):
没有做过累积流量的项目,这里讨论的只是累积流量在PLC中需要如何才能实现相对高精度累积的问题。
问题的提出其实完全是闲得发慌,偶然看到很多人讨论累积流量不准的问题,我就想不如我来验证一下倒地如何不准的。
我没有对瞬时流量进行单位方面的转换,这个不影响我的讨论验证。不过还是需要首先来说说如何进行瞬时流量累积相关的转换。
流量单位其实比较复杂,我们讨论的是体积流量,一般也就是m3/h或l/s之类。质量流量很复杂,需要考虑流体温度压力,还是交给检测仪表吧。信号接收无外乎几种:通讯、模拟信号、脉冲信号和频率信号。如果流量仪有累积流量的输出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准不准确就看仪表的了。通讯最好了,几乎不用操心信号传输中的不准确问题。模拟和脉冲信号最常见,频率信号目前我还没有想过如何处理,暂不讨论,大家可以说说如何处理的。
脉冲信号需要看仪表输出的最高频率,如果频率高需要使用PLC的高速脉冲计数器才能有效接收。模拟信号在接收问题上最容易实现,硬件上可能需要注意使用信号隔离器件。

楼主:
瞬时流量其实也不是说瞬时的流量,瞬时没有流量的概念,因为瞬间如何有流量呢?所以所谓瞬时流量也是一小段时间内的流量,比如1s,100ms、500ms。看很多帖子也说是m3/h的,这个是说如果瞬时流量在一个小时内保持不变的话,那么累积一个小时的流量就是刚才接收到的瞬时流量值m3/h了。由于瞬时流量实时变化,所以需要把瞬时流量离散到所需的等分。比如1s采样一次则需要把瞬时流量m3/h离散为3600等分,这样才是一个采样周期所得到的瞬时流量值,用这个瞬时流量值再来进行累积得到累积流量。
一般为了保证足够准确,采样周期最好做到最够小,如果100ms采用一次,那么离散后的数值就很小了。
通过后面的验证我认为如果可以的话,流量仪输出的瞬时流量时间单位越小越好,数值单位也越小越好,这样可以避免离散得到一个比较小的数值。比如可以选择l/s甚至l/ms。

网友A:
呵呵,如果参照电能计量(数字电度表),其实就是简单的累加,厂家只要做的就是把采样频率玩命的提高,最好是做到小数点三位以后(单位是秒,也就是1毫秒左右一次),这是供电管理部门很乐意的,我们做工控的可以参照一下。

楼主:
累积一般通过定时循环中断来做累积统计,时间越短当然越好,但这个要根据PLC完成的功能来平衡。一般要避免PLC有除累积流量外有太多的中断存在,因为PLC不能同时处理几个中断,有太多中断可能会影响采样周期的稳定性。特别是有通讯需要用中断处理的话在保证实时性的同时应该使通讯中断的时间长一些。
接下来是讨论正题了。

楼主:
对了,脉冲信号类似楼上提到的电能远传,脉冲当量*接收到的脉冲数做累积。不过也还是存在接下来讨论的问题。

楼主:
平时我一般只作过逻辑方面的项目,数据采集方面很少接触,也就对浮点数没有太多认识。
这次算是拓展了一回。
我没有用中断,而是简单地每扫描周期累积一次,这样可以很快做完验证。
首先是一个固定的瞬时流量值0.01(不带单位,已经是视作外部程序处理后的瞬时流量了)做累积,先是做了普通想当然的累积:rFlowACC = 0.01+0.01+0.01....开始做了10000次累积,很快结束,有误差,但不大。具体累积结果我没有记录。
接着做了10*10000次累积和100*10000次累积,误差加大到了错误结果的程度。特别是我让PLC运行了一次隔夜验证,开始加上了一个初始值260000.0,第二天起来一看数值保持为一个恒值不再累积了,而累积计算还在继续。

楼主:
我试着把瞬时流量值改大做对比,0.1,和0.01比起来误差出现在累积更多次数的时候。
我只好搜资料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很多资料,我也不能理解所有的内容。总之,问题出在浮点数的定义。
S7-1200浮点数是32位,64位LReal浮点数需要1500或400支持。浮点数的精度是由尾数决定的,精度高意味着小数点后的有效位数越多,32位浮点数的尾数可以表示的精度为6~7位,一般认为能够可靠表示是6位,我遇到的是7位。也就是说超过7位的值和7位是一样的了,比如0.12345673和0.1234567其实在计算机里32位浮点数是同一个数,都是0.1234567。(这里本来是用0.12345678来做比的,后来发现不对,还是用0.12345673来做比好些)
超过有效位的位如何处理呢?截断或舍入,总之不能精确表示了。
除了有效位数外,浮点数计算还有个问题就是小数点后的数在二进制表示时其实是不精确的,这就是为什么0.01+0.01可能是0.0199999的原因。(打比方,不一定是这个结果)
这是产生误差的原因。

楼主:
大数加小数出现小数丢失的问题也是这个原因,这就是第二天起来看累积结果不再继续了。一个大数加一个小数结果出现了超过精度的值,超过的位被丢弃,下次依然被丢掉,这样结果还是原来的值,无论几百万次累积也白搭了。
一定有人解决了,就搜解决方案看吧。
首先得到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要避免大数加小数,就只能是同等量级的数累积。比如1000倍率的数可以正常累积,就把小累积量累积到1000倍率,超过该值就把小累积值出现的整数部分暂存到一个变量中去,看作累积流量的整数部分,然后截断该小累积量的整数部分只取小数部分保留继续累积。以此方式循环累积。这样得到了累积值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好主意呀,累积的时候就是同级别的数累积了。

楼主:
我马上验证。
也是隔夜累积,1000*10000次累积。第二天累积在继续,观察了好一会累积次数到了,结果和第一种普通方法比起来:能够累积没有出现停止的问题了,但是,结果不对呀,差太多了,简直可以用结果错误来说了。
具体累积值没有记录,打比方说理论值应该是2603400.0,累积结果是260960.0,就这么大,错误了。
问题还是没解决。
我给第一种普通累积取名叫方案1,刚才的同级累积叫方案2,以便以后描述简便。

楼主:
今天暂时到这,看看大家有没有看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是仪表带这个功能最好,通过模拟量或者通讯给plc之类的

楼主:
现在的论坛已经不像以前的论坛了,以前讨论的人很多也很热闹,现在大家都在玩微信了,就像我也很久没有使用论坛了。冷清了许多。
流行博客的时候我把很多电脑上的工程心得整理了一些到博客上,后来由于工作变动就没有再更新了。之后博客也没多少人用了。云存储流行也用过一些产品,国外的使用一段时间发现不能登录了。还好国内的云也纷纷面世,但使用了几个后发现要么附加的东西实在太多不喜欢使用,要么就是技术不过关会出现不能同步的问题。最后还是选择用本地存储保险些,至少没有出现过不能同步的问题。
岁月流失,我又回到起点,重拾工业控制这一行业,发现以前的知识储备还能派上用场,至少可以有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不至于什么都重头再来,什么都重新学习。

楼主:
接着总结这几天的验证。
方案2可以解决大数加小数不能累积的问题,可是还是不能做到足够准确。
偶然发现有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好意思没有记住是在哪里看到的了也不记得是哪位的帖子了。
这就是Kahan算法,具体算法一搜就有,关键是要知道有这个算法存在。
原始Kahan算法肯定不是我现在理解的,但我至少理解了一些,也使用这个算法实现了相对准确地进行累积。
Kahan算法解决的是精度损失问题,基本原理是这样的:既然累积出现了损失那就把损失量计算出来嘛,下次累积把损失补偿回去就好了。
如何计算本次累积的损失呢?本次计算损失= (本次累积量 - 上次累积量)- 本次计算瞬时值。如果累积没有损失,也就是两次累积之差等于本次计算瞬时值,则损失为0,下次不用补偿。如果出现损失,也就是两次累积之差不等于本次计算瞬时值则产生一个损失值,如果损失值为正值,表明多累积了,下次用减法补偿回来。如果损失是负值,表明少累积了,下次加上损失值。那么下次计算瞬时值 = 流量瞬时值 - 上次损失值。
如果没有损失,则计算瞬时值=流量瞬时值,也就是普通算法。

我的疑惑是(本次累积量 - 上次累积量)能计算出来吗?
验证后知道可以计算出来,并且他们是同一数量级,没有问题。
本次损失值的计算也是同级计算,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我又重启验证,还是10000次累积,在初始累积值比较小,比如260000时运行得很好,具体记录很可惜,我已经丢到垃圾桶去了,上面有四五根烟蒂。
我把方案2、3(这次是方案3)一起验证,方案1早删除了。用不同大小的瞬时值和不同级别的累积次数进行了很多次验证,基本得到结果了。(我的初始值修改为1*10^9,是个比较大的值了,从这个值开始累积)在瞬时值比较小时,10w次累积的结果方案2和方案3都可以正常累积,但结果不同,方案3更接近理论值,是个比较好的结果。
就在我觉的可以结束验证时一时来劲,用了个100w次累积,经过14分钟的累积,结果让我笑不出来了。

楼主:
经过100w次累积,方案3在不知道第几万次时已经停止了累积,成了一个不会动的数,而方案2还在累积。此时100w次还没有结束。
也就是方案3也没有解决大数加小数的问题。
经过前几次的验证我也很快知道了原因。
方案3Kahan算法中中间一步是真正的累积:本次累积值 = 上次累积值 + 本次计算瞬时值。问题就出在这里,上次累积值和本次计算瞬时值不是一个级别,难免就出现大数加小数的老问题。本次累积值损失了本次计算瞬时值,也就是丢失了计算瞬时值,不能正常补偿了。
解决的方案大家都会想到了,就是把方案2结合起来。
方案4:在方案3的基础上把本次累积值做成小累积值,基本和瞬时值在一个数量级。也是超过1.0向暂存累积值整数部分的变量中累加,该变量专门存放累积值的整数部分,是Dint型。然后小累积值舍弃整数部分再当作本次累积值使用。在出现超过1.0时累积值应该和瞬时值一个级别,可以进行下面的损失计算。但是现在做总结时发现还是有问题。

楼主:
1.0是我认为的一个小数,可是现实中却未必。
比如瞬时值是0.00000012345,它和1.0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看来还需要改进。

楼主:
接着总结,总结完了就修改验证。
马上我就进行了方案4、3、2的一起验证,结果喜人。
在瞬时值比较小时,比如0.001234567,方案4可以精确到理论值,但误差出现在小数点后5位,基本可以忽略。方案3和方案4类似,只是误差稍大些,但可以接受。方案2误差较大。在100w次累积后,方案4继续保持精度喜人,方案3已经停止累积了,方案2误差很大了。
以下是结果数据:
瞬时值:0.000123456,累积初始值260000,经过1000w次累积,没错1000w次。理论值:261234.56
方案2:261234.495144,
方案3:261234.5625
方案4:261234.56000408
数据都是用整数、小数分开来记录的,不然一个浮点数没法有如此的精度。
其他数据我就不写了。(从垃圾桶翻东西,还是有些想法的)
如果瞬时值加大,方案3出现了较大误差,方案2不如方案4精确。
如果初始值加大,方案3不能累积了,方案2也出现了较大误差,方案4继续稳定。
--------------------------------------------------------------------------
到此结束。
别看Kahan算法简单,用SCL写也就短短几行,但过程蛮曲折的,结果的精度也很高,基本做到了理论值的有效位都保持了。

网友D:
对于脉冲信号的流量传感器,采样时间太短好像不如大一点的效果好,比如0.05,0.1与1s得出的流速(客户称流量)结果就差很多(电机速度稳定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流量如果是脉冲信号,就必须和信号匹配,不能多也不能少。
多了会造成多计,少了造成少计。
当然,最好用高速脉冲计数器,只要设置的频率不低于仪表发出的脉冲信号就会正确计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流量如果是脉冲信号,就必须和信号匹配,不能多也不能少。
多了会造成多计,少了造成少计。
当然,最好用高速脉冲计数器,只要设置的频率不低于仪表发出的脉冲信号就会正确计数。
信号连接电路是对的,也使用高速计数,运算转用浮点,运算过程(公式)也都没问题。
就是采样时间小了计算出的结果,与理论计算(泵的标称流量*转速)的差值比较大,最后分析是采样时间太短,丢掉(增加)1-2个脉冲,经过放大缩小等计算,偏差就出来了。后来改到一秒,结果与计算的差在小数第2位。
用的是齿轮流量传感器,实际上厂家给出齿数/周,计算就很简单了(用不到采样时间),它只给出cm3/P
设备有稳压罐,电机实际也不是恒定--有±1,出现脉动也属正常。

楼主:
信号连接电路是对的,也使用高速计数,运算转用浮点,运算过程(公式)也都没问题。
就是采样时间小了计算出的结果,与理论计算(泵的标称流量*转速)的差值比较大,最后分析是采样时间太短,丢掉(增加)1-2个脉冲,经过放大缩小等计算,偏差就出来了。后来改到一秒,结果与计算的差在小数第2位。
用的是齿轮流量传感器,实际上厂家给出齿数/周,计算就很简单了(用不到采样时间),它只给出cm3/P
设备有稳压罐,电机实际也不是恒定--有±1,出现脉动也属正常。
我没有做过流量方面的项目,不过从分析来看,理论值采用(泵的标称流量*转速)显然有问题,过程中转速不会恒定,也不会就是标称流量吧。流量仪表上面有累积值吗?只能和仪表上面的数据做对比才合理。
如果仪表输出是脉冲信号,累积脉冲数量*当量cm3/P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号连接电路是对的,也使用高速计数,运算转用浮点,运算过程(公式)也都没问题。
就是采样时间小了计算出的结果,与理论计算(泵的标称流量*转速)的差值比较大,最后分析是采样时间太短,丢掉(增加)1-2个脉冲,经过放大缩小等计算,偏差就出来了。后来改到一秒,结果与计算的差在小数第2位。
用的是齿轮流量传感器,实际上厂家给出齿数/周,计算就很简单了(用不到采样时间),它只给出cm3/P
设备有稳压罐,电机实际也不是恒定--有±1,出现脉动也属正常。
我没有做过流量方面的项目,不过从分析来看,理论值采用(泵的标称流量*转速)显然有问题,过程中转速不会恒定,也不会就是标称流量吧。流量仪表上面有累积值吗?只能和仪表上面的数据做对比才合理。
如果仪表输出是脉冲信号,累积脉冲数量*当量cm3/P不就可以了吗?
我们也过着提出这个理论计算是否可靠,但甲方就认这个计算,后来改成1s采样,ok电机转速随便调,理论计算与测量基本吻合。流量传感器,没有仪表,就是要PLC采集计算后在触摸屏显示。
如果仪表输出是脉冲信号,累积脉冲数量*当量cm3/P不就可以了吗?---是这样,采样就是要这个累积脉冲数,然后在换算成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