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server与欧姆龙cp系列PLC通讯

楼主(2018-04-02):
请教各位大神,kepserver与欧姆龙CP1-L PLC进行以太网通讯.但在设置通讯的时,设备列表中要选择PLC型号.(如C200,C500等等),但没有具体的型号.
各位大神,欧姆龙CP1-L PLC应该选择哪个型号的?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参考别的触摸屏软件就明白了

网友B:
打kepserver客服电话最省事
话说都没听说过这个牌子,见识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