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2):
谁有欧姆龙CP1E-E30DR-A电源板电原理图?现在遇到7块同样故障的板子,保险正常,开关管正常,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A:
那就是别的原件有问题了

网友B:
哈哈;CP1E本来价格就低的很,你可以找找整张的电源板;

网友C:
要是CP1MA早期的(电源板用导线连接),告你一个绝招----把电源板扔了,外接DC24V

网友D:
电源没输出,开关管正常的话,估计电源连起震都没有

楼主:
各位有没有这款电源板的电原理图,现在整张电路板更换也要100多块钱,不会因为电源板坏掉就要更换整个PL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CP1E系列的直接连接是不行的,有一组CPU检测信号线,电源正常了CPU才会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