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指令问题

楼主(2018-04-02):
如图:我在学习生产线程序时碰到一个关于跳转指令的问题
在没有 cj p10指令和fend指令的情况下,该p10是否和没有设定是一个效果的,至少从模拟的结果来看P10有没有都一样,我怀疑时厂家用来混淆视听的,请大神们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A:
没有CJ P10,没有跳转指令执行,则应当如楼主所说;
以指令试验结果为准。

网友B:
我怀疑时厂家用来混淆视听的;这个也许是调机用的,或者说不同机型用不到这段。

网友C:
可能用来调试机器,调完后忘了

网友A:
谢谢楼主赏分!
有时候,会有4楼所说的情况,调试或修改程序后,多余的、不影响使用的指令没有去除,也有可能是备用等。

网友D:
跳转的可以不用

网友E:
还差一个CJ P10

网友F:
没有见到调用跳转指令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