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配电室监控这些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4-02):
刚刚接触配电室工作,还不清楚这些是什么,望指点

网友A:
D12,D11推车式真空开关,还有接地刀闸,你想问什么?

网友B:
高压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接触配电室工作,还不清楚这些是什么,望指点
这面跟我做的差不多
楼主是想问那框框五个变量?

网友D:
根据电流和功率情况这应该是某地区10KV高压柜检测系统,D12 D11是真空断路器状态监视,IA为三相的A相电流IC为C相电流,P为当前功率Q应该是电荷量 cos是功率因数

网友E:
高压开关,下面有电流功率显示。

网友F:
用户电量实时监控。有这个挺好。连负载性质都有了。

网友G:
还有功率因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这么,谢谢

网友H:
电流功率因数

网友I:
从功率因数值看,P是有功功率、Q是无功功率。

网友J:
认不全,知道I是电流,COS是功率因数!

网友K:
为什么没有IB?

网友I:
没有IB,可能是因为由IA、IC可以导出来吧;
不过,也感觉直接给出会直观些。

网友L:
这个后台为什么不把IB做出来?
D11,D12是VCB,目前状态两个都是合闸状态(地刀分闸)
IA,IC是A,C相电流
P是有功
Q是无功
COS是功率因数

网友M:
分别对应:A相电流  C相电流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功率因数;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没有IB?
应当是10KV的线路,只在A C上装有互感器,所以只能显示IA IC;  B相没不安装的;

网友N:
都是大神

网友O:
直接问师傅(现在还有师傅吗)或师兄弟,不丢人

网友P:
B相上没装互感器吧,这是多少V高压的柜子!

网友Q:
监控软件是什么名称,我单位也想做远程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