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2):
我想用PLC制作光立方,能否实现,求各路大神指教,如能实现求教具体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用PLC很难做,而且成本太高

假设做一个8*8*8的光立方,一层就要16个IO口,八层需要128个IO口

网友C:
其实我一直想试试矩阵解决这个光立方的问题,你试试,理论上是能想通的。如果成功的话能省好多输出点的8*8*8的只需要24个。

网友D:
可以,至于显示效果看你配置的输出的端口的数量

网友E:
点数对于组合式的PLC来说不是问题,一个模块64点的输出基本上各种PLC都有;

网友F:
用矩阵方式

网友G:
技术上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