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2):
在程序中怎样判断AB型编码器丢脉冲?我是用C251读编码器做定长控制,再用时继做限时保护,但是编码器故障或电缆断线都会影响控制位置不准确,请问在程序中怎样判断编码器输入异常?

网友A:
呵呵;除非你知道发送端发送的脉冲数;然后对比;
想实验就用PLC发送一定数量的脉冲接到输入端计数,看数值是否一致;

网友B:
判断一定时间内的变化量试试

网友C:
你编码器输入异常怎么确定的?

楼主:
我是用丝杆做定位的,如果编码器完全坏了或信号线断了,它就会在定时器保护时间自动停下,输出报警,但是编码器丢脉冲,又没有触动定时器保护,那么这时的定位比正常长了,所以我就请教怎样在程序中判断编码器丢脉冲

网友D:
用A  ,B  信号轮流触发一个RS触发器,用触发器报警

网友E:
编码器怎么会丢脉冲----编码器质量问题,干扰,程序

网友F:
问题不大,难度不小啊。程序肯定是用中断处理了,脉冲丢失要参照对象,还有就是有误差不一定是编码器产生。精度要求高的话最好用伺服,再用编码器反馈做检验,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C:
可不可以再搞个编码器做为参考呢

网友G:
我觉得可以参考数控系统中跟随误差判断,连续检测脉冲与编码器反馈之差值,如大于一定数值触发报警。

网友H:
我是这样做的,因为传动速度是恒定的,然后扫描周期的浮动也不会很大。保存当前扫描周期的值,用下一个扫描周期的值来减去当前的值得到每个扫描周期的变化值,正常情况下误差你也可以设定,只要某个扫描周期的值有异常就报警。这个是我检测高速计数出现异常的方法。其实传动速度变化也没关系,加了模数模块通过转换得到速度值,只要单位扫描周期的变化值和速度的一阶导数加速度比例变化极大也可以认为有问题。这些都是个人意见。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咱们俩想法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咱们俩想法差不多
多谢大神指点,我现在的思路是每秒提取计数器数据,然后比较前1秒的数据,看是否在差值之内来判断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建议用定时去取,定时器本身就是定时中断,不知道你的程序容量和最终的扫描周期,当扫描周期越来越大的时候,内部定时器会慢慢的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