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线路求解虚线方框开关是什么km1怎么自锁

楼主(2018-04-03):
(无正文)

网友A:
看来楼主是刚入门的。虚线所框为远程启停按钮,KM1自锁见图

网友B:
KM1自锁触头不是在那么

楼主:
是通过远程启停按钮自锁km1的的吗

网友C:
图纸告诉你,远程控制的话,启动用常开与原来启动按钮并联,停止用常闭与原来停止按钮串联。 主回路虚线框内是热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通过远程启停按钮自锁km1的的吗
KM线圈一上电KM常开闭合就自锁了,远控用的话就按图纸接,不用的话左侧虚线框的常闭连在一起,右侧虚线框常开不用管。自锁和远控没关系,是两回事。

楼主:
km1辅助常开触头后面线路交叉处是不是应该打个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接触器KM1的自锁是通过KM1的辅助触头进行自锁的。SB1为就地启动按钮,SB2为就地停止按钮,虚线框内的两个按钮分别为远方启动、停止按钮。

网友E:
你的困惑是指这个地方没打短接点吗?这里是导通的,图纸有误;KM1触点左侧不应有黑点,这个图画得太糙

网友F:
主回路虚线方框KH表示的是热继电器。
按下启动按钮SB1后,KM1线圈通电,并联启动按钮SB1下的KM1常开触点闭合完成KM1线圈电路的自锁。

楼主:
谢谢大家·己经看懂了·

网友G:
异地启动,串常闭,并常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刚入门的。虚线所框为远程启停按钮,KM1自锁见图
。照图看,确实无法自锁。除非按八楼的方法改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刚入门的。虚线所框为远程启停按钮,KM1自锁见图
。照图看,确实无法自锁。除非按八楼的方法改正
嗯嗯,说的对,八楼仔细!还真没看出来。

网友I:
回复 网友E:
没有那个点确实这个图是错误的,KM1无法自锁,KM3也无法得电,达不到星角启动目的,8楼厉害
估计是画图的不仔细

网友J:
原来楼主的疑问在6楼。
对于参考图纸,有疑问时,可以核对实物、或者从原理上分析是否成立;觉得楼主看图还是很仔细的,也从原理上作了分析,不错!
该图可能是出现了笔误;对于笔误,有时只能宽以待之。

网友K:
8L的确实仔细啊,我看图的时候默认通的。

网友L:
虚线内的元件表明该元件不是设备的一部分,需要用户自己安装。

网友M:
这个是两地控制的方式。

网友N:
厂家的图也不咋的,严格来说线圈右边是不能有触点的,因此KM2的常闭点应移到左边来。

网友O:
KM1和KT之间不要点可以吗?

网友P:
KM1的辅助触点33和34接点就是自锁触点

网友Q:
有异地控制的接线图。多看几张就明白了

网友R:
看到了,是靠KM1自己的辅助触点自锁的。

网友S:
楼主好样的,勤学好问!赞一个!

网友T:
又是人民电气。。看看就行了。设备越做越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