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3):
有三台设备,1号机一个5U PLC,2号机一个5U PLC,3号机三个5U PLC,3号机自己组成一个以太网网络,然后2号机有些数据要和1号机交换,和3号机中的2台PLC要数据交换,我能否在指定2号作为主站,与3台PLC再做一个以太网网络?

网友A:
感觉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感觉也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客服客服   400-821-3030

网友C:
可以,用套接字通信~~

网友D:
可以的,5U支持这样的操作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
ok了,搞定

网友E:
可以直接组态简单PLC连接,设定好映射地址就好。

网友F:
你是用套接字实现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使用以太网指令实现的,相互之间没有干涉,只要设置的通讯的寄存器不重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