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的型号怎么看

楼主(2018-04-03):
贴片二极管的型号怎么看 谢谢了在度娘那只找到型号分类没找到怎么看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刚才在网上找到是稳压管怎么看是多少伏的

楼主:
自己顶顶 怎么才能分辨出是多少伏耐压的

网友A:
有些都是代码,没法看

网友B:
没法看,只能用图纸

网友C:
只能实物测试,一个模样的有很多种

网友D:
实物检测就可以

网友E:
用可调的直流30V稳压电源测一下,把稳压管串一个1W51K左右的电阻焊上,把30V电压先调至10V以内,数字表黑表笔接稳压管下端,红表笔接二极管负端,慢慢调整可调电源,这时表显示稳压值升数,当调到谋一值,数不再上升时,就是稳压管的稳压值了,这时你调到30V这个数也不会动了。30V以内的稳压管可以用这种方法的。再高的话,就要可调范围宽的稳压电源了。(转载 zzm7959提供的方法)

网友F(2018-05-29):
玻封圆柱贴片二极管,一般都有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