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3):
说Abb acs800是早几年全球市场上最当红的变频器器,在业界的同行应该没有异议吧。但产品是要换代的,在这个时代,不管你愿不愿意,大家都被市场推着走,于是acs880横空出世,你要说应用场景是不是升了一个量级,这倒不见得。但一些新技术肯定是加入了的,比如同功率外观更紧凑了,操控面板更高大上。一个在工厂工作的老朋友抱怨,说自己刚刚弄懂一个系列的使用控制,应用已经得心应手,新型号就又出来了。变频器的功能,你就是把它变出朵花来,用不上的功能照样用不上。
 想想当年,进口abbacs600在市场上表现不佳,acs800一出手,堪称一代王炸,能维修acs800(大功率的)工程师都一下子提升了一个档次。经过这么多年磨合,acs800的板卡秘籍早就被苦逼的一线维修人员攻克了,有同行甚至都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测绘的图纸贡献出来。干工业设备维修,我的理解是,如果一个品牌的图纸都开始流落江湖,结果就是:1.这个系列的高价值正在瓦解;2.这个系列的价值将很快被这个市场瓜分。欧陆590是,斯耐德71/61系列也是。
 今天我也凑个热闹,给大家分享一下acs800整流控制板的原理,型号ainp-01c。
abb acs800可控硅触发板,型号ainp-02c

 注意弄懂这张板的原理,可以改市场上很多复杂的整流驱动板的!实际上acs800触发板,维修中基本不坏,性能稳定,成本低廉才是王道。Abbacs小功率壁挂式整流比较简单,取三相交流同步头,整形后,同步导通可控硅正向触发。大功率的就更复杂一些,不仅仅是取了同步脉冲整形放大,还加入了载波器。也就是说,可控硅同步触发,和逆变单元一样,是有载波驱动的,经实测,这个载波在28,5khz左右,这这要取决于74hc423m芯片14.15足的阻容元件。
这个是这张板的驱动图纸,用了n多年。一般我是不上传图纸的

  工作的过程是这样的:
1.变频器上电的时候,这张板并没有立即开始整流,而是通过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和一个充电电阻,先给电容预充电,电压达开关电源启动压差时,开关电源工作,接口板aint-12c板得电,aint板和主板通讯的同时,送出一个数字信号,控制v308光耦,这个光耦是控制整流触发板12v电源的。
2.这张板的特点就是,只要得电,d111/d211/d311这三个单稳态振荡器就开始工作,震荡器工作后,再经过d101(74hc00)芯片整形后,得到带触发截止的方波脉冲,从示波器的时间可以推断,这个频率大约是28khz左右。这就是载波脉冲。
这是载波脉冲,有时不引入同步无输出(注意示波器的同步脉宽时间)频率就是根据这个推算的。

3.实际上,很多变频器都采用单相触发可控硅,(这个相当于老一代变频器用的接触器预充电电路),而我国的电源是50hz工频,负半周的时候是不用触发的。怎样让弦波是正端的时候让可控硅导通,负半周的时候弦波脉冲关闭。这就要引入同步信号了。
4.从图纸上可以看出,同步脉冲经过lm339整形放大后(lm339本来是比较器,在这里用了反馈电阻,应该是当放大器用),把同步信号引入了74hc423m震荡芯片的复位cLR足,这下明白了吧!有了这个同步信号,相间120度的渐次导通,轻而易举就实现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驱动脉冲是由很多载波组成的。载波有什么用,作用大去了,可以更精确的控制驱动时间,也可以减少可控硅的发热损坏。
加入了电源的可控硅驱动脉冲。这其实是三个同步头,但总是拍不清楚(注意示波器的时间)

5.这张板怎样代换别的变频器整流电路?话都说到此,代换简单了吧:1.找出一个12v电压(但这个电压必须是独立的,因为是热地)。2.找出一个控制这个12v的点,比如原机控制预充电电路的,或者控制预充电接触器的,切记这个控制一定要隔离控制。3.连接三相输入电源。
6.我自己代换过那些机型?如果就单触发整流电路来说,我觉得可以代换大多数进口机型。我就成功代换过ab罗克韦尔,斯耐德71等机型。
  以上这些,希望对筒子们有用,祝大家抱个abb变频器玩的愉快!

网友A:
板凳我来座,大大的顶。

网友B:
维修界的大神,谢谢讲解

网友C:
若若地问一下,为什么一般不上传图纸

网友D:
还是手绘的图纸,可见花了不少工夫;
一般不上传图纸,可能一个是费了不少的心思,再一个是自己留着还有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若若地问一下,为什么一般不上传图纸
都无私奉献了,还挣啥钱

网友F:
非常感谢大师提供图纸,我没画这图纸,我是半路进入工控维修的,也没几年,深感工控资料的缺乏给维修带来很多的不便,因此有空闲的时候就喜欢画一点,但是基本都共享给坛友们了,我正好好楼主相反,图纸对于喜欢钻研的人来讲是非常有用的,我也不喜欢自己深藏,其实根本没有这必要,或许是我的出发点不同,电子维修这是我的爱好之一而已,所以我也没看重什么机密不机密的表情,这让我想起了三菱,咨询个问题给我来个有偿咨询,心中无比郁闷,于是......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分享呀,真是不错的资料呀。

网友H:
   真不容易呀!大神把自己的家底都翻出来共享了,非常感谢!钦佩!当然还要收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大师提供图纸,我没画这图纸,我是半路进入工控维修的,也没几年,深感工控资料的缺乏给维修带来很多的不便,因此有空闲的时候就喜欢画一点,但是基本都共享给坛友们了,我正好好楼主相反,图纸对于喜欢钻研的人来讲是非常有用的,我也不喜欢自己深藏,其实根本没有这必要,或许是我的出发点不同,电子维修这是我的爱好之一而已,所以我也没看重什么机密不机密的表情,这让我想起了三菱,咨询个问题给我来个有偿咨询,心中无比郁闷,于是......
在我看来,咸工、西来大师还有王工是这个论坛的三大顶梁柱。还有一位,可惜此人实在是太抠,近来也不见踪迹了

网友I:
这两天正好在修此机器,故障现象是不定时报3130中间电路直流电压震荡,不定时报警,已排除现场外围引起故障可能,现在机器已拆回公司检修,经检查:启动电路,可控硅,触发小板和通讯板电压检测电路均无问题,三个模块驱动板表面灰尘也不多,现所有模块一重新涂覆导热硅脂,机器清理灰尘,试机监测直流电压和实测电压均正常。唯一检测出的问题是风机启动电容失容,只有1.5UF了,难道是启动电容容量变小从而风机风量变小,各个模块导热硅脂干凅,散热不好才引起此故障频繁报警的??好像也只有如此解释了
哪位大师能帮忙分析下引起此故障原因吗?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个人以为,应该和风扇关系不大
3130是母线不稳定,而风扇不转的报警首先是4210,动态时候有可能报警过流。检查这个故障也要分动态和静态,监视01.07参数,看看母线电压是否波动?同时用指针表测p/n点(母线)电压,和母线中点电压,看上下容压是否相等。
静态时如果实测母线电压不波动,母线上下容压相等,故障在aint-12c板。如果实测有波动,0107参数也同步波动,故障在电容!如果容压上下电压不相等,故障在电容和平衡电阻。这是静态。
动态时候报警,检测如上:故障点在,1,电容,2,平衡电阻,3,可控硅和触发板,4,aint处理板.

楼主:
全部统一回复,东西并不高深,朋友们过誉和过于苛求,自己都不敢当。
干工业设备维修的,修好是一回事,举一反三是一回事,灵活运用是关键。深刻理解了一个单元,我们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能保证品质,是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呢。
朋友们苛责为什么不上传图纸?解释一下就是,1.图纸是一个工程师的心血,没耕耘过的人是不了解其中的酸甜苦辣。2,收集图纸是一回事,你懂得把它变现又是一回事。干维修这行,时间也很关键,谁会没事成天挂在网上作指导呢?
3,真正要成为高手,实战是关键,人品是关键,经验必须靠自己积累。在这个行业一年可以做到几十万的工程师,那个没有一摞自己整理的资料,只不过大家守口如瓶而已。
4,讲真,自己时间真的非常有限。

网友I:
回复 楼主:
多谢大师指点

网友J:
高手论道。俺也提升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K(2018-11-15):
谢谢大师的无私奉献。请问V306是什么型号,按IRP744A查不到,我有一块板,上面V306的型号有点模糊,好像是P4216或P421s但都查不到,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V306的型号,先谢了!

网友K:
从原理图上分析,v306是不是能用1个pnp的三极管代替?

网友K:
查到了是IRF7205场效应管,和大家一起分享,楼主标的IRP744A可能是IRF744A吧

网友L:
请问,L1,L2,L3回路上的V111,V211,V311是什么元件 ?1007二极管吗 ?还是稳压管  ?

网友M:
说起来,还是西威可控硅预充电电路简单一些,一组独立8V左右的电源,几个电阻,2个电容,一个光耦,一个三极管。

网友M: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大师提供图纸,我没画这图纸,我是半路进入工控维修的,也没几年,深感工控资料的缺乏给维修带来很多的不便,因此有空闲的时候就喜欢画一点,但是基本都共享给坛友们了,我正好好楼主相反,图纸对于喜欢钻研的人来讲是非常有用的,我也不喜欢自己深藏,其实根本没有这必要,或许是我的出发点不同,电子维修这是我的爱好之一而已,所以我也没看重什么机密不机密的表情,这让我想起了三菱,咨询个问题给我来个有偿咨询,心中无比郁闷,于是......
同好,同感。。。。。。。学习!

网友N(2019-01-03):
经调制的触发波形频率高,可以通过触发变压器

网友O(2019-11-27):
中华工控网难得的人才

网友P:
不管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如果母线电压波动厉害不稳,凭经验,如果电源电压没有问题,一般是整流电路出了问题,比如整流损坏 整流触发板异常,尤其是半可控整流,大概是可控部分损坏或整流触发板损坏,还有一个故障特征是,重载时频率升不到最高。

网友Q(2020-05-11):
.变频器上电的时候,这张板并没有立即开始整流,而是通过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和一个充电电阻,先给电容预充电,电压达开关电源启动压差时,开关电源工作,接口板aint-12c板得电,aint板和主板通讯的同时,送出一个数字信号,控制v308光耦,这个光耦是控制整流触发板12v电源的。
   上电报4210故障,整流触发板12v电源时有时无,电压不稳,请问这种故障应该怎么检查。

楼主:
我的思路是:12v时有时无。1、短接int-02c光耦次级,如果12v可一直供电,电源无问题,直接查光耦初级的控制电路,就几个元件。2、12v电源还是不稳定,电源板电容故障或者电源不稳定。3、整流触发板有短路现象,也有可能是可控硅触发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