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3):
CPM1A,本来通过编程电缆能够正常“在线”,想通过CIF11模块做HOSTLINK通讯,于是改了设置,把“标准”改成了“定制”,具体设置如图,刚把改完的设置发送完至PLC后,无法通过编程电缆连接PLC了,使用“自动在线”也连不上PLC,肯定是改的通讯设置的问题,现在连不上想改都改不回来了 怎么办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呵呵,能连上时把通讯设置改了,下载了,这是个问题,打客服电话吧
是不是得做一根线?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不懂,中午睡了一觉又能连上了。。。神奇的欧姆龙

网友B:
如果改后实在不能与电脑通讯了,可以找个手编器把通讯设置改回来就行了;

网友C:
PLC改了,电脑没改,当然通不上了
自动在线?不要太迷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