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样的防爆搭配对吗?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8-04-03):
各位大哥你们好欢迎赐教
现场为可燃粉尘环境,防爆要求ⅡCT4
我们做的电控柜是正压隔爆的
电机是粉尘隔爆的
仪表是本安的 电控柜配安全栅 仪表线是za-ia-jypvp
电磁阀是是浇筑防爆的
所有线都是za的
请问对吗?
线路防护用什么管?有什么要求?
隔爆箱里能装电子线路板和压力开关吗?
谢谢各位大哥的赐教

网友A:
线路穿镀锌管,接控制箱与现场仪表用防爆软件加格兰头。防爆箱里可以电子线路板和压力开关!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B:
基本的配置差不多,但电控箱除了用正压建议还有操作面板防护,只看到你的背面,看不到正面

网友C:
安照煤矿防爆标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