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3):
                                #0楼

                            今天一客户送来一台台达VFD007B43A的小机器,说报过流
我于是检查了主回路,没发现短路,就上电测试
加电压到380V,机器正常启动,未发现报的错误码
遂进入菜单调取故障记录代码
看手册该机器的故障记录在
06-08至0-011,通过查询,都是代码07,说明书告诉我07是OCC故障,IGBT短路保护
但是当时没发现问题,加入频率,运行,空载试机正常
带我的小电机2.2KW的时候,30HZ以下能勉强启动,启动也不平稳,还要抖一下
30HZ以上直接跳了,停机
在20HZ时候测试了主回路电压,输出电流正常
就有点怀疑驱动,检测了驱动电容,PC929,该机器驱动是929+3150的形式
未发现异常,然后直接取消电流检测TL074运放
上电,只见机器瞬间冒烟,当时心里已经咯噔一下,模块完蛋了
拆开一看果然模块的 U V两相已经烧黑,板子损坏严重,我只好重新购买了一个驱动板
明天到货好交给客户
回来想想当时觉得驱动或者电流检测有问题,应该拿下模块检测,我今天没有
拿下模块直接取消保护,引起了这样严重的后果,大家都要引起注意啊

                    我于是检查了主回路,没发现短路,就上电测试
加电压到380V,机器正常启动,未发现报的错误码
遂进入菜单调取故障记录代码
看手册该机器的故障记录在
06-08至0-011,通过查询,都是代码07,说明书告诉我07是OCC故障,IGBT短路保护
但是当时没发现问题,加入频率,运行,空载试机正常
带我的小电机2.2KW的时候,30HZ以下能勉强启动,启动也不平稳,还要抖一下
30HZ以上直接跳了,停机
在20HZ时候测试了主回路电压,输出电流正常
就有点怀疑驱动,检测了驱动电容,PC929,该机器驱动是929+3150的形式
未发现异常,然后直接取消电流检测TL074运放
上电,只见机器瞬间冒烟,当时心里已经咯噔一下,模块完蛋了
拆开一看果然模块的 U V两相已经烧黑,板子损坏严重,我只好重新购买了一个驱动板
明天到货好交给客户
回来想想当时觉得驱动或者电流检测有问题,应该拿下模块检测,我今天没有
拿下模块直接取消保护,引起了这样严重的后果,大家都要引起注意啊

网友A:
  吸取楼主的教训了,谢谢!

网友B:
本来是一个929的问题,你这搞的问题有点大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啊,问题搞大了 ,但是我之前代换过929,没解决,正常的话应该拿下模块,仔细测量驱动电压和电流,还有波形,当时脑子一热觉得拆模块费事

网友D:
买个教训吧;不过这款二手的市场上很多,几百元一个;

网友E:
0.75kw的变频器用2.2kw的电机试?

网友D:
空载的话用2.2KW电机试没有问题的;

网友F:
说了半天也没看到你说出什么内容

网友F:
你说的空载正常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G:
PC929有硬件保护,不应该烧模块

网友H:
下次就不会这样了。小功率的也要把模块拆下来,驱动电路测试好了再装机测试。

网友I:
回复 网友A:
空载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J:
谁都会有想当然的时候。小心啊

网友K:
高手逐渐的成为高高手,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