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处理的故障

楼主(2018-04-03):
今天早上现场报信号不能送出去,就进现场检查,设备改过线路,先短接了后增加的按钮线,排除这个按钮故障的可能,最后确认这个按钮是好的,然后去查前一级按钮,刚用电笔量触点上的电压是,按钮触点部分居然掉下来了,按钮复位后,设备能正常使用,各位遇到过没?就是图片中的那种按钮。

网友A:
我用港博的外观跟楼主的照片差不多

网友B:
看外观不错,结构有点仿富士的

网友C:
按钮一直用某某德的金属系列,没出现过触点掉落,按钮这种经常操作的用好的吧

楼主:
外观什么的不是重点表情,重点是它居然脱落了。

网友D:
这质量不好!在室内的话还好一点!

网友E:
在装上还轻易脱落吗?

网友F:
只是金属片掉落,还是整个触点掉落呢

楼主:
是这种情况,有遇到过没。

网友G:
用过港博,但我选择一般用施耐德

网友H:
耐油不,材质会不会脆。用过相同外观的按钮都脆断脚了。

网友I:
我也选择施耐德的啊

网友J:
按钮还是施耐德好用点

网友K:
我遇到过这种按钮的按压部分按下去后不复位的情况。

网友L:
都是仿冒长江电气!

网友M:
看到8楼,才知是触点组合件掉落了;
不知是卡扣件损坏了,还是没有卡好。

网友N:
我们设备从韩国过来的
按钮也是用过2-3年就坏了!
质量也不咋地!

网友O:
这种按钮经常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P:
是不是没有装好 ?

网友Q:
便宜的按钮肯定有这种可能。

网友R:
是没紧住还是折了?

网友S:
这个类型常用,不是这个牌子,真没遇到过,都是卡的很紧的,也耐用

网友T:
经常这样,卡子失效,也就掉下来了。

楼主:
还真有遇到的啊,还分析以为是同事用空气吹扫有可能碰到卡子,造成松动脱落呢。

网友U:
这种按钮会经常碰到卡件不行了,触头组掉落……昨天就碰到一例,数控车床急停按钮按下去没反应,操作工来找我,打开一看是触头组掉下来了……

楼主:
恩,明白了以后会注意的,没遇到过按正常顺序检查的。以后直接看组件是否掉落了。以前的都用的图片中的那种,没见脱落过。杭州产的

网友V:
这种现象见到过

网友W:
这种按钮如果频繁使用,是易损件。加之质量问题,环境问题。损坏是正常的。

网友X:
小开关大道理。说的挺好

网友Y:
狗遇到过很多

网友Z(2018-05-29):
卡子没有压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