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3):
身为工控人,见到熟悉的东西总忍不住拍下来,慢慢欣赏,以便日后学习。
这些标签都是别人的电柜上的,攒了这么多,今天想到拿出来供大家欣赏下:

用双色板做的小标签,比较精致,见得少一点,采用挂式安装结构

跟上面的一样

黑底白面PVC板材做的,看去比较明显,清晰

繁体字,台资设备,双重标签

黑底白面PVC,加铆钉结构,不易掉落,字迹清晰

塑料框架和底板组合型,采用背面塑料融化法固定,盖子可以取下来,方便

眼花撩乱的赶脚

不锈钢腐蚀型,采用螺钉固定,美观

传统挂牌,比较常见

不知什么材质,整条粘贴式,见得少。

同上,铝做的整条式样,不太喜欢这个

楼主:
最后一张沙发,自家用的,整块双色板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家的产品,指示灯这么安装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吗,怎么不像其他的那样横平竖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请教5个指示灯,8个按钮应该怎么样的布局比较好呢?
此处重要的是标签,不是位置,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处重要的是标签,不是位置,呵呵
呵呵,我知道标题是“标签”,但是看多的横平竖直的安装方式,现在看到这样子的安装,感觉眼前一亮,非常好!想参照做一下,所以有这么一问

网友B:
有点怕密集按钮,生怕点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指示灯的高低,首先代表了安全等级,第一个为最危险的操作
其次,因为指示灯比较少,排列不太好排,两排太少,三排太多,呵呵

网友C:
我们是铜牌加粘贴的。

网友D:
错落有致,不错啊,比横平竖直强多了。
不过有些面板明明配有HMI怎么还设置那么多操作按钮呀,看着心慌。

网友E:
我家用的是不锈钢板雕刻文字

网友F:
触摸屏坏了按钮操作的

网友G:
我家和你家一样,整块PVC双色板,用的银底黑字,也比较清楚,个人喜好金属铆钉固定标牌,因为那个才是老标准,坚固耐用还不易掉落
忘记在哪看到老的标准,说标牌这东西不是金属铆接就是刻字,想了想觉得肯定坚固,比现在的PVC的好

网友H:
德国人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I:
第五张图是本人设计时最爱用的,设计时直接画好图,钣金厂给冲孔。省时省力。标牌用304不锈钢用白色尼龙钉或者螺丝比较好看,黑色的不好看!

网友J:
这个没注意,最后一个有创意

网友K:
急停怎么用扎带捆起来了?

网友L:
在一个电气柜的门上,装了那么多的指示灯?也罢;装个那么多的旋转开关?也罢;装了那么多的按钮?也罢。但是,装了那么多的蘑菇头急停按钮?太过分了吧?这要是紧急情况,按哪个呢?按错了呢?这个是极不合理的。紧急停车按钮,只能是唯一,紧急状态,一下操作安全搞定。这才是合理的呢。

个见。

楼主的设计,大拇指赞!起码合理性满足工程需求。之以美观的问题,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审美的观点千奇百怪,不必计较。但可理性,行业操作习惯性,功能性这个是硬指标。必须要满足。这才是正确的设计与制造。

网友M:
感觉铝成条的那种比较好!

网友N:
我们公司用的算是第六种,但我们一般按钮很少的

网友O:
PAM投加那个最常用

网友P:
我用的是黑字白底,第三幅图,上淘宝定制,一个好像2块左右,要什么字是雕刻出来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一个电气柜的门上,装了那么多的指示灯?也罢;装个那么多的旋转开关?也罢;装了那么多的按钮?也罢。但是,装了那么多的蘑菇头急停按钮?太过分了吧?这要是紧急情况,按哪个呢?按错了呢?这个是极不合理的。紧急停车按钮,只能是唯一,紧急状态,一下操作安全搞定。这才是合理的呢。

个见。

楼主的设计,大拇指赞!起码合理性满足工程需求。之以美观的问题,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审美的观点千奇百怪,不必计较。但可理性,行业操作习惯性,功能性这个是硬指标。必须要满足。这才是正确的设计与制造。

个见。

前面的都是别人用于水处理上面的,我见过几十家环保单位,出的都是这样的,现场按钮虽然这么多,但很少操作,都是在上位机上操作和监控的。出了故障才来现场看看,基本要手动处理的,所以按钮不能少(很多处于半自动状态)
急停这么多,的确不合理。

网友Q:
大机器我用这个做,有机玻璃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创意不错,布局合理。
你这种我们之前也用过,是采用透明板材,背面印刷的,适用于大批量生产,经常要做几块人家不情愿给做的。
后来我们买了雕刻机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自己雕刻了,哪怕只要1块

网友R:
感觉白底黑字比较好

网友S:
真是各种各样的,不单独拍还不太注意,挑出来有的真不太好看。。。

网友S:
进口线十五年以前设备采用样式。。。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张沙发,自家用的,整块双色板
这个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双色板雕刻出来的,耐120°高温

网友U:
赞了这么多,给你点奖励

看到有那么多的按钮挺奇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多谢鼓励

网友L:
回复 楼主:
哦,知道了。
所以说,集中操作,集中监控这无可厚非,但急停按钮也集中管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真出了问题,谁能迅速的反映该操作谁呢?傻眼愣神一定会发生。急停操作应该与它的执行器放在一起,并突出显眼位置设置,这样,谁的执行器急停操作,就不会发生错误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双色板雕刻出来的,耐120°高温
耐不耐撞击?
是不是亚克力,容易碎的那种

网友V:
我那时喜欢将用途说明标在下方(有功能指示作用的除外),现在一般都标在上方啊。

网友W:
无论什么材质做的,必须字迹清楚,明了。端正,正重

网友X:
看了上面,有一张得了“密集恐惧症”,就是那个防爆的不错

网友Y:
感觉整块铝板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Z:
感觉触摸屏越来越重要了,有一张30多个按钮加上指示灯,整个控制柜面板都是了,看着晕晕的。

网友AA:
喜欢第三种。让谁都可以看清晰了。

网友AB:
其中一张图按钮指示灯多到眼花缭乱,生怕点错了呵呵。

网友AC:
引用 网友Z:
感觉触摸屏越来越重要了,有一张30多个按钮加上指示灯,整个控制柜面板都是了,看着晕晕的。

关键是占用PLC点位啊

网友AD:
回复 楼主:
楼主有心了。给个赞。请教一下这个字是怎么弄上去的,因为基本每个项目按钮功能不一样,标注也不一样,每次都要雕刻那个字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