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3):
有倒闸操作仿真软件吗?可以自动纠错的。

网友A:
记得实习的时候师傅说过,要是顺序错了,只能错了做,不能合到一半在拉出来的。在说操作这个要2个人的,一般不会错的吧,不放心动手前先演习一遍。

网友B:
这个操作前细心点,别违规就行。

网友A:
这个还这真可能会错的,我记得有次操作证考试我就错了,嘴里念的跟手上就是反的。被监考老师笑的。。。。。。

网友C:
按规程来做,胆大心细,慢一秒也没关系。

网友D:
把操作手册找出来再看看

网友E:
之前有个活,就是弄这个的模拟屏,操作违规就是红色,正确就是绿色,用PLC采集输入的点,在里边判断然后输出亮哪种颜色的灯,超级简单。最后没和老板谈妥就没干。

网友F:
好好跟师傅学,我曾经干过半年,最好买一本国家电网发布的电力安全操作规程。我们是厂里发的,网上好像买不到,可以看看,开票,验电,接地,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网友G:
这个倒闸操作还能出错?
没有后台或者五防吗?
要是有这两个系统不就可以先开票后作业。
你想错也错不了啊!

网友H:
开票后作业一人监护

网友I:
有模拟屏的话,可以对照熟悉;
掌握基本规则,操作时小心仔细,照章办事。

网友J:
这个没必要弄得这么复杂吧,按规程来就好。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说是那有相应软件。供学生学习用。

网友K:
回复 楼主:
南京中德有这种软件,不过不免费,我们单位电脑装了,模拟操作部分功能是灰色的。不知道是被单位屏蔽的还是单位买的功能不全的低价版本软件

网友L:
回复 网友I:
还是到模拟板上练吧,把几种操作票都看一下,有规律的。

网友M:
高压配电刀闸操作必须有操作票、监护人和唱票,操作错误就会造成事故。

网友N:
配电房送电断电的方法一般采用唱票的形式,一人唱票,一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