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3):
整体是一个监控系统,里面一个环节是将温控仪的温度数据读取到plc里,以实现之后的逻辑判断。
温控仪自带485串口接口,使用modbus通讯协议。
基本单元使用的是三菱FX3U-32MR/ES-A,加了一个扩展通讯板FX3U-485-BD。

物理接线:将温控仪的A线接到485bd的RDA、SDA,B线接到RDB、SDB,电脑串口线的T/R+、T/R-分别接到A、B线上,在串口助手上监测数据。接线示意如图。

GX Developer程序:如图,一个简单RS指令,读取温控仪数据。

出现问题:
run之后,可以收到一次温度数据,就不再有数据流。485bd的灯不亮,串口助手上也只收到一次温度数据。
stop再run,可以再次收到即时的温度数据。
关掉X2再打开,也可以再次收到数据。

请问如何才能一直向温控仪发送rs指令啊,以采集到实时的温度数据啊?
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好像没看到我的程序图,再传一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体是一个监控系统,里面一个环节是将温控仪的温度数据读取到plc里,以实现之后的逻辑判断。
温控仪自带485串口接口,使用modbus通讯协议。
基本单元使用的是三菱FX3U-32MR/ES-A,加了一个扩展通讯板FX3U-485-BD。

物理接线:将温控仪的A线接到485bd的RDA、SDA,B线接到RDB、SDB,电脑串口线的T/R+、T/R-分别接到A、B线上,在串口助手上监测数据。接线示意如图。

GX Developer程序:如图,一个简单RS指令,读取温控仪数据。

出现问题:
run之后,可以收到一次温度数据,就不再有数据流。485bd的灯不亮,串口助手上也只收到一次温度数据。
stop再run,可以再次收到即时的温度数据。
关掉X2再打开,也可以再次收到数据。

请问如何才能一直向温控仪发送rs指令啊,以采集到实时的温度数据啊?
谢谢各位大神了。

你需要贴出你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发现没有程序图了,在一楼补了~ 麻烦看一下啦~ 谢谢

网友B:
这个 RS 指令,你用X01触发,
要是这个X01 一直接通状态,估计会不会影响呢?
你用脉冲沿触发下这个指令,看看有没有不同??
没实际用过,猜想而异,说错了勿怪

楼主:
进度更新:
我可能大概搞懂了缘由。
因为mov需要脉冲触发,而x2开关一次才能触发脉冲,所以我改为用继电器set和rst来触发mov了,目前可以更新温度数据了,但并不实时,可能和plc自己的循环周期有关。

后面还会继续研究的,还希望有大神给点建议和指正。

网友C:
X1换成
M8012试试,100毫秒应该可以接近实时接收了
或者M8013,每秒接收一次
期待你的结果

regards

网友D:
既然关掉X2再打开,会再传一次,那做个方波发生器,用两个时间继电器,理论上,可以0.1s触发一次

网友E:
你这个程序没看到M8122,怎么会读得到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啊啊啊是我截图截漏了sorry
可以看到图中有一截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X1换成
M8012试试,100毫秒应该可以接近实时接收了
或者M8013,每秒接收一次
期待你的结果

regards

哇 您这个提议非常及时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程序没看到M8122,怎么会读得到数据?

天呢谢谢您!!

楼主:
进度更新!!

用楼上两位大神的建议,用了M8013来产生1s的方波脉冲!!可以非常有序地接收到数据了!!非常感谢。

网友F:
是的,一般的情况用M8013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