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温度传感器能用到plc输入模拟量吗

楼主(2018-04-03):
我有一个1200的plc,自带两路模拟量输入,请问这种空调的温度传感器能不能使用上?,适用于这个模拟量输入回路上,我不懂,说说问大家可不可以用,同样是温度传感器,请大神大咖在论坛回复,谢谢

网友A:
自带的模拟量输入接收0-10v信号,需要加一个温度变送器
或者加S7-1200的热电偶模块,温度传感器信号直接进热电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模拟量输入接收0-10v信号,需要加一个温度变送器
或者加S7-1200的热电偶模块,温度传感器信号直接进热电偶模块
谢谢你,我下次在淘宝看搞一个

网友B:
你这只是一个热电偶,如要连PLC需要配热电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是一个热电偶,如要连PLC需要配热电偶模块;
需要加热电偶模块,那岂不是我多加一笔进去了,我还不如买变送器吧

网友B:
变送器也可以,把热电偶转换成标准的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送器也可以,把热电偶转换成标准的电压信号;
那好,我买一个呗,0-10V

网友C:
加一个温度变送器

网友D:
你这个不行吧,只是个热敏电阻吧。

网友E:
对,传感器只要把他的信号,整成标准电压信号(0-10V)或者标准电流信号(0-20mA),就可以接入变频器的模拟量通道。
楼主这个传感器,5K或者10K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热耦吧?是不是热敏电阻?如果是,它的温度变化响应速度块,但线性度不好。需要标定。就像热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传感器只要把他的信号,整成标准电压信号(0-10V)或者标准电流信号(0-20mA),就可以接入变频器的模拟量通道。

楼主这个传感器,5K或者10K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热耦吧?是不是热敏电阻?如果是,它的温度变化响应速度块,但线性度不好。需要标定。就像热耦。

空调用的热敏电阻,上面标的值就是在25摄C度时的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面说了是空调上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G:
一个是热电阻。即使是电偶也建议在现场使用变送器把信号传入plc而不是直接采用加相应的热电偶模块。首先是价格不合适,其次现场热电偶毫伏信号传送中衰减大,信号线价格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是热电阻。即使是电偶也建议在现场使用变送器把信号传入plc而不是直接采用加相应的热电偶模块。首先是价格不合适,其次现场热电偶毫伏信号传送中衰减大,信号线价格也高。
这位老兄说有点确实,是要采用0到10伏的传感器,这样模拟量的数值会越小,这种传感器价格也在一百多块钱左右,包括那个变送器,谢谢哥,

网友H:
某宝上有变送器的,热电偶变送器,没多贵40+一个,一般变送4-20的比较多,直接变电压的好像很少见,建议买点电阻,到时候当采压电阻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上热电偶模块和变送器都能解决问题!
都是需要花钱的。

网友J:
  热敏电阻与PLC配用有难度吧,不清楚你这热敏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还是负温度系数的,PLC有现成的模块配吗?再者:1.热敏电阻与温度的关系是非线性的,2.热敏电阻的互换性差,3.热敏电阻易老化带来的问题是稳定性差。还不如考虑用铂或铜热电阻。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哦,只要能整成表追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就应该可以。空调专用,能互换吗?是PTC传感器吗?

网友K:
这个测温的不是通用型的,范围比较小,当然你还是用于空调系统,自己做配套的转换版还是好用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能互换,要对型号。这东西很易买得到

网友E:
哦,一直使用工业采用的温度传感器,比如k型热耦,PT100,过去还用过铜50,还有PTC热敏电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