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3):
请问,安川SGDM-10ADA伺服主电路可以将L1,L3,L1C接火线,L2,L2C接零线吗?还有CN1只需要接7,8 脉冲就可以控制吗?不需要接24v电源?还是哪个参数可以设置内部供电呢?

网友A:
认真看看伺服说明书

网友B:
呵呵;1KW的,最好用三相220V供电;
如果是三相220V,也就不存在零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说明书上是三相供电,手头上没有变压器,之前在网上查资料有这样的接法,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B:
750W及以下的可以用单相AC220V电源,L1 L1C接火线, L2 L2C接零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下次依照此类配线,关键现在是用1KW的。SGDV关于电源还能改参数。

网友B:
有三相电源就好办,国内现在有生产现成的伺服系统用的三相380V/220V变压器,体积也不大;

网友C:
主电路接线,没听说过这样接,你可以试试
脉冲回路,要看你的脉冲形式,差分5v的还是单端的12v、24v,使用内部电源,不用设置,直接从CN1的相应管脚取电就行

网友B:
24V电源可以用外部的,也可以用驱动器上自带的,注意接线搞对了就行了;

网友D:
这样接接会报警缺相的,你的什么问题,我这里一台一上电,就报A.10过电流或过热,换了模块未能解决问题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了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暂时这样接线用。等有机会用还是用变压器稳定些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单相220V成功了吗,请问怎么接线,是否需要改参数

楼主(2018-05-09):
回复 网友E:
这款型号,照提问时提到的方法接线, 不用改参数

网友F(2019-04-30):
您好,我这个和您相同型号,按单相电的接法,报A.F1缺相警报,请问是什么原因呢?需要改什么参数吗?

网友G:
修改参数Pn00B.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