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3):
如题,请教大家接触器线圈上的阻容吸收的电阻  电容的值怎么选取,有没有一个经验的选取方法

网友A:
买个现成就好。我们用天水123的。

网友B:
如果没有资料、第一次选择,可以参考已有电路的值;想来,能够基本达到其目的,又损耗小即可。
可能会有经验的选取方法,只是没留意或不记得了。

网友C:
现在又很多继电器自带这个了啊

网友D:
我们用0.47微法电容和1k电阻。电阻好像是1w的水泥电阻电容的耐压是470V。

网友E:
这个有卖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