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维修

楼主(2018-04-04):
新手在修电磁炉时,为保险起荐最好在220v输入中串100W灯泡,这样试机就不会烧功率管和桥堆,正常的机试时灯会亮一下灭了然后再亮再灭,有的机型不一样,试时亮一下就停机了,要重新启动才能再亮一下又停机,己上试机的同时伴有蜂鸣声,以上是个人维修的一点小经验,和大家分享…

网友A:
不错的经验,只是不爱修了,现在电磁炉太便宜了。

网友B:
板子坏不修的,人工好贵,某宝一个板才十几块包块

网友C:
经验贴,电磁炉虽然现实是小物件了,但是思路好有时起大作用

网友D:
串接100W的灯泡,等于分压了

网友E:
楼主应当是试验过,没有带来其他的问题。
如果是第一次试,若能够先从原理上说明可行,则更有把握;但他人的经验,亦可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手在修电磁炉时,为保险起荐最好在220v输入中串100W灯泡,这样试机就不会烧功率管和桥堆,正常的机试时灯会亮一下灭了然后再亮再灭,有的机型不一样,试时亮一下就停机了,要重新启动才能再亮一下又停机,己上试机的同时伴有蜂鸣声,以上是个人维修的一点小经验,和大家分享…
此串灯方法对好坏机都可试,如坏的严重爆功率管等,灯会常亮(保险管坏的处外),若故障轻的(同步电路或电流检测电路元件问题)的话,灯泡不亮或灯丝微红,…

网友F:
修开关电源也是这么串的啊

网友G:
基本方法,判断方式是通电后灯泡闪烁,基本上可以判断主板是正常的,不亮就是驱动没启动,很亮,就是主板的驱动问题导致开关功率管导通,常用的配件是功率管,整流桥,三个黑色的电容

网友H:
楼主是是这方面的高手呀。

网友I:
物件便宜是对维修界的冲击,价值低的维修是不好存在的。

网友J:
我也是这么做的。很方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