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连接西门子S7-1200

楼主(2018-04-04):
1. 测试环境
a. 路由器型号TP-Link TL-WR842N,可提供无线功能,其地址为192.168.1.1。
b. 用于测试手机为华为荣耀6Plus,手机与路由器无线连接,其IP地址由路由器分配,为192.168.1.100。在计算机上安装xArrowAndroid 1.2.5,安装完成后将[安装目录\Out\ANDROID_BIN\xArrowAndroid.apk]安装在安卓手机上。
c. PLC的地址设置为192.168.1.200,设置完成后用网线连接到路由器的LAN口。

1.1 PLC
PLC:S7-1215C(6ES7 215-1AG40-0XB0),固件版本:4.1.3
编程软件:TIA Portal V13 SP1 + UPD7

1.2 组态软件
瑞箭安卓版 1.3.0

2. PLC设置
2.1 建立新工程

2.2 CPU设置
2.2.1 添加新设备

2.2.2 设备组态
a. 设置IP地址
(可以先恢复出厂设置,再设置成需要的地址)

b. 设置保护属性

c. 设置DB数据块(可选)

d. 下载配置到PLC

e. 用网线连接PLC到路由器的LAN口,重新启动PLC
此时从连接路由器的计算机上测试:
ping 192.168.1.200
正确的情况下会有返回如下:

3. 软件组态
3.1 设置站参数

3.2 设置模拟量参数

3.3 设置开关参数

3.4 设置画面

3.5 模拟器运行

3.6 下装工程
注意:确保手机中已经启动了瑞箭安卓版

4. 运行

网友A:
我艹,现在都这么玩了吗?厉害厉害。

网友B:
现在通过手机操作PLC是趋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体上两种方式吧:一种是直接手机访问PLC,另一种是用PC上的组态来访问PLC,并且组态设置成Web服务器,然后手机作为客户端来访问组态。两种方式均能实现手机对PLC的读写,但应用领域与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