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4):
大家好,我接到一个AB PF700S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报过电流,一复位就报接地故障。请求大家帮忙解答一下。我是第一次修AB的大功率变频器。对这不太了解。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是否绝缘坏了造成对地。脱开负载上电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脱开负载一切正常,说明故障在负载!用摇表摇一下电机三相与地的绝缘,以及三相间的阻值!变频器到负载之间的电缆。电机接口线处有没有破损。注意摇的时候要脱离变频器!如果脱开负载还报过流,那就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整流桥及IGBT的静态电阻是否平衡,对称!经过细心检查可以排除故障。
你说的变频器上电就报过流,应该是变频器本身故障,主要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端的静态电阻及UVW的对地有没有异常。

网友B:
电机线有没有去掉,去掉试试。

网友C:
检查电流传感器,估计有一个传感器坏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故障得一项一项排查,必须认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脱开啦!也用摇表摇过啦!电机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检测板换了新的还是报警啊!

网友E(2018-09-12):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接到一个AB PF700S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报过电流,一复位就报接地故障。请求大家帮忙解答一下。我是第一次修AB的大功率变频器。对这不太了解。谢谢
上电就报是变频器本身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是多大功率的机子。硬件是伟肯的吧?

网友E:
这种上电就报过电流的故障,应该是检测板直接送出的,重点检查模块上面的电流检测板子。

网友F(2018-12-17):
AB700变频总是莫名的炸模块各位大神们都遇见过没有?修复后试机都正常,上线后要么一个月要么半年,甚至有上线几天的,都有炸机的恶性故障,叫人挠头了,敬请大师们各显神通!!谢谢了。

网友G:
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也遇到了,检查驱动板检测电路应该是好的,现在怀疑主板有问题,但主板又有点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