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连接Allen-Bradley CompactLogix 1769

楼主(2018-04-04):
1. 测试环境
a. 路由器型号TP-Link TL-WR842N,可提供无线功能,其地址为192.168.1.1。
b. 用于测试手机为华为荣耀9 (安卓8.0),手机与路由器无线连接,其IP地址由路由器分配,为192.168.1.100。在计算机上安装xArrowAndroid 2.0.2,安装完成后将[安装目录\Out\ANDROID_BIN\xArrowAndroid.apk]安装在安卓手机上
c. PLC的地址设置为192.168.1.36,设置完成后用网线连接到路由器的LAN口。

1.1 硬件
PLC:CompactLogix 1769-L33ER
编程软件:RSLogix 5000 V20

1.2 软件
瑞箭安卓版 2.0

2. PLC设置
用USB编程电缆连接计算机与PLC,启动RSLinx,设置IP地址为192.168.1.36

此时从连接路由器的计算机上测试:
ping 192.168.1.36
正确的情况下会有返回信息。

本例中,为测试在PLC中设置点参数如下:

3. 软件组态
3.1 设置站参数

3.2 设置模拟量参数

3.3 设置开关参数

3.4 设置画面

3.5 模拟器运行

3.6 下装工程
注意:确保手机中已经启动了瑞箭安卓版

4. 运行

网友A:
应该是只能在内网里用,手机相当于便携的移动HM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网的话我建议用如下的方式:组态系统设置成Web服务器运行在云上,通过DTU等方式连接PLC(如果不是运行在云上,而是有专线的话当然就不用DTU了),然后安卓手机作为客户端来访问组态系统。这种方式很成熟,读/写数据都可以,案例也不少。而且这种方式因为中间用组态系统做了中间层,不会导致外部系统直接访问到PLC,安全性相对高些。
至于手机直接通过外网访问PLC,用VPN或者花生壳之类的域名解析系统也可以做到,或者自己搭建服务器做报文中转也行,不过就我个人来看,意义不大,带来的安全性问题却不少,我不太推荐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