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接线的疑惑

楼主(2018-04-04):
这是某家电接点压力表的接线图,其中u3的j1,j2,j3是什么情况?又被限制了想象

网友A:
代表外部电路的三个继电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中可以看出j1,j2为继电器,j3为接触器,而一个三相电机的电源要分别用它们三个的触点控制,你确定?

网友B:
应当的一个接触器的3个触点,这里应该图纸错误。3个接触器的触点怎么可能?

网友B:
淘宝上找的。图纸标示错误吧。

网友C:
图画错了,参考一下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就比较好,直接标出上下限端子,清晰明了。我这个不但触点标识错误,上下限端子也未标明,还要自己研究判断,不合理

网友D:
U3的j1、j2、j3明显是标错了,应该是交流接触器J3的主触点。该图应该是一个压力控制电路,图中电接点压力表的三个电接点1 是公用端,2是下限端,3 是上限端,当压力低于下限压力时,1与2 接通,J1得电吸合,并使J3吸合使空压机的电动机转动打压,压力升高后,电接点压力表的1与2 断开,由于J1的自保,电机仍转动,直到压力升至上限值时,电接点压力表的1与3接通,J2 吸合,使触点J2断开,使J1断电,J3断电,电动机停转。压力下降使电接点压力表的1与3 断开,直到压力低于下限值时,1与2 接通,J1得电吸合电机又转动,就达到了使压力保持在上、下限范围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就比较好,直接标出上下限端子,清晰明了。我这个不但触点标识错误,上下限端子也未标明,还要自己研究判断,不合理
国货通病,说明书说不明白,或者考考你的算术水平。

网友F:
楼主的图是有问题的。。或者说那图就是错的。。

网友G:
有的参考图,即使没有错误,也需要再行核对。

网友H:
三相交流接触器的三个触点

网友I:
我感觉4楼的图纸比较通熟易懂。看着置换。楼主的图纸估计是标识错误造成。

网友J(2018-05-15):
有没有接线图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