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7KW星三角启动用这种热继电器可以吗?

楼主(2018-04-04):
感觉这种热继电器(37-50A)的接线柱有点细啊,看粗细像十平方的(图1),我接接触器的线用的25平方的,是不是得改用螺丝固定方式的热继电器?求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这是直接启动的?不应该用这么小的热继电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片没有照全,是星三角启动的,图中95A接触器是主接触器

网友B:
施耐德的产品质量还算稳定,但是37KW的电机配用该型热继电器(37~50A)个人感觉好像还是偏小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网上找的资料,说是配这个规格的热继
行不行请大佬们指点迷津,星接触器用的65A,角接触器用80A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的产品质量还算稳定,但是37KW的电机配用该型热继电器(37~50A)个人感觉好像还是偏小了一点。
如果星三角的接主接触器下面的话,那就没错的,电流40A左右,那么按照1平方5A算,只需8平方即可,你看这铜丝差不多吧

网友C:
偏小点了吧,工作运行电流多大?37KW还没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啊

网友D:
这个热继如果接在三角形内,按相电流整定是可以的。但若接在三角形外,按线电流(电机额定电流)整定就不行。

网友E:
接在分支回路里是没问题的。

网友F:
这样装得用几个热继电器了。其实在主回路装一个也可以。。选一个63-80A的就可以了。

网友G:
我只能告诉你可以用,但是安装时候真是有点考人的,所以我一般是用西门子或正泰或德力西的安装时候接线方便一点,如果你用这个牌子的,看上去是比较美观,但安装时候接线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H:
最好用电动机保护器

网友I:
我感觉够用。降压启动。我们这37千瓦电机也有用星三角的。到现在都在逐步被变频器取代!

网友J:
星三角启动,由于去电机电缆有2根,且通过的是相电流,故电缆选型可小些,热继电器如果接线在三角形内部,其通过的也是相电流,选型也可以小些,包括星/角接触器都一样可选型小些,但主接触器不能少,如果热继电器接线三角形外部选型也不能少。

网友K:
赞同7楼说的

网友L:
可以没问题的 50A
37KW  两条10平国标铜线就可以了 距离远点16平足够

网友M:
不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时间长了接触不好,过热现象出现。

网友N:
专业从事抄板反向开发,产品正向研发设计,芯片解密 PCB抄板 BOM采购 原理图制作 PCB生产 SMT加工 样机制作调试 中小批量生产,PCBA维修测试一站式服务商。

网友O:
这个热继电器是接在分路上,37KW的电机额定电流约72A,分支电流大概42A左右,用37-50A没有问题啊

网友P:
规格倒是不小,看着接线柱铜丝有点细(我们这也是这样),必须扭紧,防止过热

网友Q:
跟负载类型有关系,37-50A有些可以用,有些就偏小了。设计最好稳妥点选再大一级的比较好。

网友R:
37KW电机电流等于74安培,作为星型连接的接触器其电流应该为74/根号三≈43A,热继电器额定电流和电机额定电流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