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4):
变频器输出有三相电压,有一相电流低的很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查六路驱动光耦波形,如果波形正解考虑IGBT吧。

楼主:
测得波形无问题,IGBT也没有问题。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故障的机器 驱动波形正常 驱动电流也可以 igbt测的也是好的  输出电压也平衡  就是带载电流不平衡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换负载试试!!

网友D:
   调换三相负载接线试试。

网友E:
输出电压平衡否,

网友F:
如果是带负载的话,负载有一箱存在对地也是这样的现象,部分的变频器是不报警的,建议检查一下变频器到负载之间的线路是否存在有破损

网友G:
检测电流传感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多大功率机器?是不是维修之后,电流传感器的插头顺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