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上电报过流

楼主(2018-04-04):
西门子变频器MM440上电报过流,电流检测A786J,静态看了没事,下步测动态

网友A:
可能是驱动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驱动坏了
上电报警,没有运行,不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上电测试786没问题,比较奇怪。
静观结果。

网友C:
一般时电流检测与电流采样电路或采样器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