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5):
如何做间接窗口弹出,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做间接窗口弹出,没有找到方法
做一个画面,其属性应该可选择画面大小,是否弹出,弹出显示位置,动作软元件等

网友B:
是这个效果吗?

网友B:
按图试试

网友C(2018-06-22):
回复 网友B:
你好,大侠用的是什么软件呢,我也想学习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大侠用的是什么软件呢,我也想学习这个

做GIF的软件?我从网上随便下载的,这种小软件功能简单,随便下一个就行了

楼主:
这是普洛菲斯软件。能给一下程序实例不?1609217202@qq.com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很想知道,你的动画是怎么做的。求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很想知道,你的动画是怎么做的。求分享。

网上随便搜一大堆。我下的这个是Screentogif

网友D:
我去,好吧。

网友E(2018-07-26):
我有这方面的业务要做,怎么收费?触摸屏,PLC编程等。1275264394QQ

网友F:
建一个弹出窗口,调整好大中,组态好画面。
在基本窗口上放一个直接窗口,指定一个位变量来控制弹出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