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5):
想实现按钮轮廓是透明的,按钮上的字是看得到的,点击字实际就是点击按钮这样的效果。但好像没有看到位按钮和功能按钮有隐藏并一定条件下有效的选项。

网友A:
按钮的背景与画面颜色设成一样的;

网友B:
不设置按钮的图案不就行了。

网友C:
直接一个框框内输入字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设置按钮的图案不就行了。
谢谢,方法简单好用

网友D:
4#方法也可行,文本框也可以有动作。

网友E:
按钮不使用图片(图库)
然后在按钮区域画一个框
放置文字

网友F:
楼上的方法都可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自己做喜欢的图片库

网友G(2018-06-22):
设置成透明就可以了

网友(2018-11-04):
                                #10楼

                            把按钮的颜色弄成和背景同色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