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5):
交叉地址  2ID代表什么,
100.7和100.8都被使用过两次。
交叉地址  2ID代表什么,
100.7和100.8都被使用过两次。

网友A:
打开梯形图,看区别

网友B:
不是很明显的标识了么,两个不同的指令调用了同一个地址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交叉地址  2ID代表什么,
100.7和100.8都被使用过两次。
交叉地址  2ID代表什么,
100.7和100.8都被使用过两次。

2ID:2使用次数,ID(Instructions Data)[操作数]

网友A:
哈哈 不看梯形图,最后一张图片也有体现,请比较100.07与100.08的不同。
ID是标签(注释)

楼主:
id表示注释的话,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