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5):
因为身处电力和供暖行业,PLC一直偏向于西门子品牌。现在为了考高级技师需要,摸索学习三菱PLC编程软件,感觉二家对比,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西门子编程软件画面左侧有所有指令列表,可以随时调用。不用去记这些指令的代号。三菱编程软件没有这个功能。运用功能指令需要记代号,很多功能指令只能看编程手册。影响了编程效率。不过三菱的功能指令很丰富,功能也比较强大。就是上手有点复杂。

网友A:
经常用就记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身处电力和供暖行业,PLC一直偏向于西门子品牌。现在为了考高级技师需要,摸索学习三菱PLC编程软件,感觉二家对比,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西门子编程软件画面左侧有所有指令列表,可以随时调用。不用去记这些指令的代号。三菱编程软件没有这个功能。运用功能指令需要记代号,很多功能指令只能看编程手册。影响了编程效率。不过三菱的功能指令很丰富,功能也比较强大。就是上手有点复杂。

您的总结非常到位,不过您总结的并非西门子和三菱编程上的差异,而是它们IDE之间的差异。

如果您有用过早期的三菱软件GX IEC Developer,那么您会发现发这个帖子是多余的,或者您有幸去使用一下上述软件的继承者,您也会发现GX Works软件与西门子的软件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三菱和西门子都是受到早期编程束缚的软件,为了照顾早期用户 ,对于标签化编程支持的都不彻底。

想較于西门子,三菱丰富的中文手册应该说比西门子做的好太多了,西门子的资料知识点过于分散,不适合快餐式的阅读,但是如果深入,发现如果就西门子本身编程来说,灵活性較三菱好太多,但是这种灵活性势必损失移植性,因此对于长期使用西门子单一品牌的用户来说,这种编程灵活性带来便利非常多,但是对于使用多种品牌的用户来说,这种便利就比较痛苦了。

网友C:
使用上,个人认为西门家梯形图状态输入的比三菱好用,简单的工程区别不大

网友D:
模拟量控制感觉西门子比三菱方便

网友E:
三菱也有这种功能,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F:
以后都是这种功能块指令。哪个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控制感觉西门子比三菱方便

西门子模拟量输入:L PIW
三菱模拟量输入: MOV U0/G0

几乎所有厂家的模拟量都没有什么特色。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控制感觉西门子比三菱方便
三菱3U之间的模拟量模块用起来麻烦。

楼主:
三菱模拟量编程还真不是一般的复杂!

楼主:
西门子的强项是过程控制与通信控制,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价格便宜,程序简单,而三菱的模拟量模块价格昂贵,程序复杂,西门子做通信也容易,程序简单,三菱在这块功能较弱。

三菱的优势在于离散控制和运动控制,三菱的指令丰富,有专用的定位指令,控制伺服和步进容易实现,要实现某些复杂的动作控制也是三菱的强项,而西门子在这块就较弱,没有专用的指令,做伺服或步进定位控制不是不能实现,而是程序复杂,控制精度不高。

例如某设备只是些动作控制,如机械手,可选择三菱的PLC,某设备有伺服或步进要进行定位控制,也选三菱的PLC。像中央空调,污水处理,温度控制等这类有很多模拟量要处理的就要选西门子的PLC比较合适,某设备现场有很多仪表的数据要用通信进行采集,选西门子的好控制。
我觉得网络上以上评论倒确实是我的感受。

网友H:
个人觉得西门子软件就是对系统挑剔些,其他都还好

网友I:
用习惯三菱,比西门子好用,编程比西门子的简单,X1感觉比I0.1好输入

网友J:
西门子软件在更新时,往往不能兼容以往的版本,使用说明书也差劲,更新的软件往往在不断的否认以前模式,让使用人无从下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西门子软件在更新时,往往不能兼容以往的版本,使用说明书也差劲,更新的软件往往在不断的否认以前模式,让使用人无从下手。
软件是鸡肋没错,折腾下博途就知道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控制感觉西门子比三菱方便
三菱3U之间的模拟量模块用起来麻烦。
三菱的带ADP的模拟量模块一样是特殊寄存器!!不过三菱的总线网络设置没有西门子方便——三菱总线模块起始地址不能随意设定只能按照硬件设定地址叠加,而西门子DP网络站点地址均可以随意设定

网友M:
回复 网友I:
不太同意。西门子的IO地址设置比三菱是要复杂,但是大系统更好用。例如我的习惯是,PLC模块地址取I/Q0.0-1.7,扩展模块我就可以取I/Q10.0-19.7,柜内其他设备就取I/Q50.0-99.7,其他的远程站点第一个取I/Q100.0-199.7,第二个站取I/Q200.0-299.7,以此类推,这样就算我各个站点加模块,IO地址不会乱,都是在我预留范围之内,从结构化的角度来说比三菱的死地址更清晰。

网友M:
回复 楼主:
三菱的模拟量模块有一点特别反人类,不同的模拟量模块,及时是同一个系列,通道数不同,用法也不一样!搞得每次选完型号第一件事查手册,没有手册不会玩了。至于说西门子运动控制的问题,1200对运动控制这一块的功能块还是很好用的,200没用过这个功能不发言,以前用300/1500系列都是用PROFINET总线,也觉得没难度。

网友N:
回复 网友E:
哈,用了快五年了。新公司的同事还是看不懂我的程序,尴尬。

网友N:
其实就IDE来说,works3那满满的博图风在15年就想吐槽了。。不过越往后和计算机编程的界限就越来越不明显,但是相应的对一些工程师的要求也会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