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计数输入问题

楼主(2018-04-05):
求教大家一下,可不可以用编码器输出的A相脉冲同时接入S7-200的I0.0和I0.1,作为两个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输入,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呢?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用一路然后再程序里分着用会更好,同时也节省了一个点。

网友C:
可以的,干嘛用两个点来计数呢!

网友D:
用两个点来计数是用来检测旋转方向(正与反),并同时计数。

网友E:
这个编码器输出负载电流许可就行了

网友F(2018-06-25):
可以,但是没有什么意义。 直接输入1个输入点,然后程序上读计数器输入值分成2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