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5):
昨天车间主任说车间没有水了,电工兄弟过去说接触器吸合,电路没问题,是水泵坏了,我说检查一下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再说,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源电压,正常,没问题,再测量一下水泵的阻值,发现都不通,还不接地,于是自己也心生嘀咕,是水泵坏了,水泵坏了那可麻烦了,上水管线是法兰连接的,没有一天时间甭想弄好,于是先检查线路情况吧,和电工兄弟检查线路时发现线路中间的接头出断了两颗线,也是一脸迷茫啊。重新接好后送电一切正常。看来是检查很重要。

网友A:
是啊,不然你就把一个很好的电机拆了下去,耽误时间,肯定也没想到要换根线,

网友B:
排除故障就是先易后难,把容易处理的先排除。

网友C:
检查必须全面

网友D:
不检查水泵就判断水泵坏了,这也太草率了吧,可见这电工水平咋样了。而这个有啥特殊的,难道就线路断了两根?搞维修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出现,这还是常见的一种。

网友E:
如果直接把水泵拆下来,那浪费一天时间还修不好。

网友F:
楼主细心。我们这里如果烧电机,我都会把线路测量好,避免因为缺相造成二次烧电机!

网友G:
一下子断2根线,如果只是断了一根线的话,搞不好电机已经挂了

网友H:
老眼昏花,刚把“接头出断了两颗线”、想当然成了“接头出现了两颗线”;
看到4楼后,才发觉自己错了。

网友I:
防水线不爱断

网友J:
所以又了定期巡视和检修这一工种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一下子断2根线,如果只是断了一根线的话,搞不好电机已经挂了
是啊,运气比较好

网友L:
查故障先简后难,循序渐进。不按常理出牌只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J:
接头端断了等于线断了,这不算特殊情况啊

网友M:
如果水泵坏了确实麻烦,我深有体会。不过你也确实算是幸运的了。

楼主:
先易后难,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N:
检查一定要仔细彻底啊

网友O:
出现事故,心态很重要。就像考试生进考场,出什么题没思想准备。故障时检查状态就像面对考试一样。粗心大意必将出错。

网友P:
细心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O:
出现事故,心态很重要。就像考试生进考场,出什么题没思想准备。故障时检查状态就像面对考试一样。粗心大意必将出错。
说的有道理!

网友O:
回复 楼主:
对于出现故障的心态,也是需要锻炼的,一开始,都会紧张,特别是生产不能停的压力,催着你迅速做出判断,这个是心慌意乱的主要原因。久经沙场,自然沉着应对了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对于出现故障的心态,也是需要锻炼的,一开始,都会紧张,特别是生产不能听的压力,催着你迅速做出判断,这个是心慌意乱的主要原因。久经沙场,自然沉着应对了哈。
确实如此,某些对时间要求的场合,维修压力蛮大,也很紧张

网友Q:
如果是潜水泵,线断管子中间,等你拉上泵检测是好的,要花很长时间了……

网友R:
有没有分析过为啥断线啊?
看看断点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于出现故障的心态,也是需要锻炼的,一开始,都会紧张,特别是生产不能停的压力,催着你迅速做出判断,这个是心慌意乱的主要原因。久经沙场,自然沉着应对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是潜水泵,线断管子中间,等你拉上泵检测是好的,要花很长时间了……
的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没有分析过为啥断线啊?
看看断点分析一下。
说得好,已经分析过了,仔细看过了。

网友S:
工作都要落到实处,不能偷懒,一步一步

网友T:
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呀,要不是楼主得费不少的无用功。

网友U:
这就是经验了

网友V:
好的经验呀,还是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