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5):
   一台75KW的三菱F740变频器不接电机时输出电压正常,三相平衡。接上30KW电机(电机后面没有带负载)后如果一开始给50HZ的频率话,电机最开始会转,当频率达到30HZ左右时就慢慢的不转了,就像卡住了一样,此时仍有电压输出,三相平衡,变频器不报警,当然我怕彻底卡住了会炸模块,所以每次快要停下来时我就把电关了。在十几HZ时输出的电流每一相都有四五安的波动,但三相都是在同一个范围内波动,和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流相差四安左右。
   此变频器当时坏了一个逆变模块,驱动电路有稳压管和电阻损坏,更换后就出现上面的情况。直流母线处的储能电容没有问题,充电电阻处的可控硅没有问题。变频器在断电后马上上电的话会报E.PE2(参数存储元件异常)EEPROM有问题,能复位,能不带电机运行,如果等一会儿再上电就不报警。有时按停止键报E.7,有时断电那一瞬间也报E.7(CPU错误)不能复位,需重新上电。
   换一个不同功率的电机也是这样,恢复出厂设置也是这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谁有75KW的F740EEPROM的程序麻烦给我一份,g4fakg@163.com,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带电机能上50HZ吗?

楼主:
不带电机时能在0-50HZ之间任意运行,只是有时按停止键报E.7,断电后马上上电的话报E.PE2,其它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电机能上50HZ吗?
可以在50HZ运行。

网友B:
干扰太大了。

网友C:
检查一下基频,是不是基本频率高于50HZ。如果是改为50HZ即可。

网友D:
直线V/F模式吗?

网友C:
这个书上有,基频对应最高电压。变频器一般大都是vF控制【交直交】。基频指电动机名牌上的额定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时是用的v/f控制模式。

楼主:
谢谢1楼,4楼,5楼,6楼,7楼朋友的帮助。
后来我将PS9687换掉就修好了。
每人4分,聊表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