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空调怎么了

楼主(2018-04-06):
合闸后就这样,开不了机了。

网友A:
空调看着挺新的,找说明书看看是不是报警,不是的话只能找售后了。

网友B:
楼主所讲的开不了机的意思是连室内的风机都不能启动么,如果这样就建议你检查一下控制主板,一般状况下,现在的空调售后还是比较完善的,真要自己修主板就建议你整体更换,价格比修更合算

网友C:
应该是控制板单片机出错了,检查电容,晶振等元件看看吧。

网友D:
先清理滤网试一试。我们这一个空调报警,E9,没有说明书,清理滤网就好了。

网友E:
CPU没启动吧

网友F:
灯全亮是要考虑CPu

网友G:
找一下说明书看看是不是有报警

网友H:
这是什么牌子?拔掉电源把室内机送风口拔到中间位置,上电如能动关闭则说明主板基本没问题,查室内管温,环温传感器是否正常。如变频空则要下具体故障代码了。

网友I:
三相柜机空调?相序有问题没?

网友J:
显示屏断笔画 一般不影响使用 也不排除按键板坏了比如格力的就不能开机

网友K:
有延时吧?

网友L:
检查CPU的电源电压正常不?

楼主:
出风口不动,按键有声音,但不起效。

网友M:
不用遥控器试试

网友N:
可能是乱码或故障代码,查资料

网友O:
引用 楼主:
出风口不动,按键有声音,但不起效。
遥控器是原装的还是多功能的

网友P:
有说明书的话查一下,或者直接找售后。

网友Q:
这台空调怎么了?只有天知道,没品牌,没型号,没说明书,各位要是能猜对了的话,太阳要从西边出了。

网友R:
估计主板坏了吧。

网友S(2018-05-28):
我同意12楼资料,先查下主板上的各路电源是不是正常。

网友T:
如果是新机,有些要通过网络将空调买家电话地址等信息上传至厂家,厂家根据经销商报的空调序列号后发一个开机密码,要密码输入后才能开机。现在厂家为了防止经销商区域串货扰乱营销市场价格而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是新机,有些要通过网络将空调买家电话地址等信息上传至厂家,厂家根据经销商报的空调序列号后发一个开机密码,要密码输入后才能开机。现在厂家为了防止经销商区域串货扰乱营销市场价格而设定的。
不是新机,不过你说的这种新机政策倒是挺好,免得分销商以次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