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6):
请问高手怎样把三相变频器改为单相220输入。手里有几台三相380输入的变频器。但是家里没有三相电源无法使用。想卖出去再买220输入的。又没人买。不如改了方便省事。请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B:
是呀,都不说变频器是多大功率,怎么掺和出主意呢?嘻嘻

如果功率小,自己做一个220/380同功率的单相隔离变,就可以了。3kW以下,应该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呀,都不说变频器是多大功率,怎么掺和出主意呢?嘻嘻

如果功率小,自己做一个220/380同功率的单相隔离变,就可以了。3kW以下,应该可以用。
你隔离变压器能把单相220变成三相380v?

网友D:
呵呵;楼主的意思大概是想直接从变频器线路上改;
还是不要费那劲了;

网友E:
我见过明电舍380的变频器在L1L2L3任意两相直接接220电源,变频器的操作面板会亮,可以改参数。三菱有L11L21可以接220,能改参数用。如果楼主要带电机运行还是找380电源吧。

网友D:
调参数是一回事,有些380V的变频器就可以允许接AC220V调节参数的,只要不给运行信号就行;
但楼主的意思好像是要把AC380V变频器改装成AC220V的变频器;所以劝楼主不要费那劲了;

网友F:
估计楼主是拉回家玩的吧,这样的话,估计应该不说很大的功率,实话说,真要玩在工厂就可以,下班时候应该也有大把时间吧,就算你家厂长看见应该也不会怪你的。不用搞这么复杂的

网友G:
用过大大小小的变频器还真的没用过三相改成220单相的,输入电源要么三相要么是单相的

网友H:
也算是人才,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把变频器的输入,380V如何用单相220V输入来用。你是不是看岔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调参数是一回事,有些380V的变频器就可以允许接AC220V调节参数的,只要不给运行信号就行;
但楼主的意思好像是要把AC380V变频器改装成AC220V的变频器;所以劝楼主不要费那劲了;
表示赞同。上次我搞了一台西林,AC380V输入的,单相电压在240V以上的时候带三个300w的灯泡没问题,带电机没试过。楼主可以参考下。若低于240v,报欠压不启动

网友J:
从变频器原理来看,交-直-交的变频器想象是能实现你说的。但是,电源是三相380V的变频器内部控制电源是在电源进线上取的吧,还有三相电源的变频器应该有电源缺相保护等一系列关于电源的保护功能,如果你能确定,又或者是解决变频器内部控制电源问题,再加上把变频器的关于电源保护功能屏蔽掉,我想应该是可以改成功的。改成功后,你想投入使用,就得把电动机原来是星接改成角接了,设置变频器参数时,电机额定电压设置为220V。原来的是角接的,在设置变频器参数时,电机额定频率就不能设置为50Hz了。

网友D:
还是外部加变压装置更靠谱,也更简单易行些;

网友K:
小功率的前几天试过,加变压器220/380,带小电机没问题,大功率的先不说变压器,家里电源也受不了啊。
我用的是西门子440

网友L:
回复 网友B:
加大大电容,改开关电源,取消检测。

网友M:
不可以的,电压差一倍。还改单相的。问问厂家吧!

网友N:
这个估计有难度啊  要改电路 还不如自己设计啊

网友O:
即便功率够用220/380的变压器能行?变频缺相报器不警?
买个单相变频器没几个钱,以物换物也可以呀

网友A:
多大功率的,拿来我给你改,需要什么样的都可以。仅限小功率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L:
小容量的,单相供电也可以。加大电容当然好了。许多变频器,小功率的(3kW以下)单相和三相输入都可以。输出是220的三相,如果是380的三相输出,那么进线也必须要380V,试试吧。只要直流母线电压不低于490V,就应该可以了。如果太低,小于490V,或许变频器就要报故障了。用于调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P:
用自耦变压器把220变成380v,不过变频器带载能力变低了

楼主:
回答楼上各位师傅。变频器是松下3.7KVA的。三相380输入。0-380输出。想改成单相220输入。通过实验输入单相220时报警,欠压。输入两相380时报警,缺相。均不工作。所以说用变压器升到380V也不能工作。需要修改哪里即不报警又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回复 楼主:
松下的变频器输入有缺相报警?我们用西门子的变频器,输入没有缺相报警,它是以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实施对输入电压低的保护的。这就难怪了。

用西门子变频器,在家里调试,一般都是把单相220升至380,来给变频器供电的。只要保证负载不把直流母线拽下来,就可以工作。

网友D:
松下哪个系列的?
我调试时也都是用变压器升上去带电机试的呀;

网友Q:
都没有实际经验看来。我用的二倍压整流,然后输入到变频器的rt端口,就是进入rt的直接就是直流580v,正常工作,不用担心的。记得二倍压整流哦。我也是看别人学来的。

网友B:
二倍压整流的带载能力有限,因为是电容充电。其实,26楼思路还是很不错的,也就是说,自己用单相电网整流出一个530V的直流电源,将三相380输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接入自己整的直流电源。也是很好的办法。

强调一下,单相AC220电源的容量,确实有限,不能过载呦。

网友R:
三相输入的是三相整流桥,单相的是单相整流桥,出的话一般都是三相出的,单相出的话好像有点扯。
原理上改的话,这个要改就得改输入整流电路了,三相整流桥改成单相的,后面的直流变频不用动,逆变输出也不用动,这样完了以后输出电压超不过220,三相220的电机好像不太好找。

网友S:
变频器由三相供电改为单相供电是可行的,好多年前我为了解决工矿企业用的电动平车的升级改造问题,曾与一家变频器厂家咨询过,能改为单相供电。电动平车的供电是利用二根钢轨当电源线,因此只能是单相供电。变频器的原理是交—直—交,只要直流电压达到要求,变频器就能工作。三相桥式整流得到1.35的直流电压,单相桥式整流得到0.95的直流电压,那么只要单相整流后的电压达到三相整流的电压,然后加大滤波电容,变频器就可正常工作。也就是说把单相电压提高到540V,把滤波电容加大三倍,就相当于原来三相380V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S:
其实三相380变频器。输入单相220.变频器不工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输入电压值。而是变频器的保护措施中有一项指标,缺相保护。和欠压保护。骗过这两个保护。变频器即可输出三相220.4瓦千以下三相电机即可三角形连接运行。

网友T:
可以改的,功率要缩小两个档以上,例如7.5KW380V,改成4KW220V甚至更低,另:电容要由串联改为并联,这个根据机器结构来搞,有机器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啊,还要改母线取样电路,这个具体还要试验,还要找到这个取样电路。大机器还要看接触器的电压等,所以综合难度较大,不建议改,改过的机器厂家也不会给你质保的,不划算

网友U:
运行的话接一台单相变压器吧,调试的话在有的变频器只需在三相端子上任意两相接220V电源 即可  。

网友V:
29,30,31楼说的对。其实楼主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既然想把变频器拿到家里用,肯定功率不会太大,这都是基本常识了。往往问题一拿出来,很多朋友都不约而同提出增加升压变压器,其实有增加变压器的钱都能买个220伏输入的变频了。实际上380伏输入的变频器接到220伏电源就是不行。首先控制电源电压就不够,很多根本就不显示,这也是变频器厂家为保护变频器而特意这样设计的。如果能解决控制电源电压问题基本上就能使用。

网友W:
还是卖掉吧,物尽其用。

网友X(2018-05-07):
如果是维修试机又没380V电源的话可以网购一台1.5KW的220V转380V电源,我的这台能带75KW变频器试机,还能带动3KW小电机,带132KWABB变频器跳,估计5KW电源能带132KW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