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线路,偶然看到这个电路设计,感觉很巧妙

楼主(2018-04-06):
谁能看出来,这个时间继电器起的作用?

网友A:
这个双手按钮高啊

网友A:
但是我好疑问时间设定多长?

网友B:
延时强制断开

网友B:
ka7常闭点应该画错了

网友B:
或者是延时启动

网友C:
如果KA7机械咬死的话,时间继电器的保护作用还是失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a7常闭点应该画错了
你是第一个,面壁思过去

网友D:
要求双按键在kt2时间内按下启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看正是防错联锁

网友F:
如果只按任一按钮,而另一按没有动作,设定时间后,则锁住电路禁止操作。应用实际应用场景之一:某次正常操作后,操作人员离开,但此时若其中某个按钮卡住没复位,操作人员又没有注意到,则设定时间后锁死电路禁止操作,防止下一次可能的单手操作。

网友G:
应该是防止操作人员偷懒,用物品抵住一个按钮,而可以单手操作。这个计时器作用为单按钮按下一定时长后锁住KA7,不让它动作,必须复位按钮才可以继续操作。。

网友H:
应该是冲压类设备,必须双手同时操作按钮才能启动

网友I:
双按钮保护电路,时间继电器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J:
双按钮按下延时保护

网友K:
第一次看到双按钮控制的使用,挺复杂的哈。学习了。但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要使用两个按钮同时操作呢?它的安全性在哪?为了保护什么?

网友L:
时间继电器是两个按钮不同步时间,冲床上就常用这种电路防止手事故。

网友M:
我见过的切纸机广泛采用双手下刀方式,为了安全,必须用双手同时按下,而延时继电器的延时时间就是对“同时按下”的宽容度,比如设定0.5S。当然电路结构有多种,并且现在很多都用PLC了。

网友N:
比较新颖,第一次知道,谢谢分享。
出口应该是KA7,当两个按钮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按下时禁止KA7输出,只有两个按钮在规定时间内按下才能输出。
应该是安全保护措施,具体如何防范要看具体要求。
可以用到其他需要类似功能的地方,谢谢楼主。

网友O:
必须同时按下sb7.sb8按钮才能启动ka7。如果用外力锁住个其中一个,再按另一个时,时间继电器定时时间内可以启动ka7,超时就断开了。很好的安全设计。如果用安全继电器是不是更好些呢?

网友P:
回复 网友A:
很好,冲床上面用的很多的一种简单有效的安全操作,防止单手操作.

网友P:
有冲床上用的很多,简单有效的防单手操作的一种

网友Q:
液压机上有,防止单手操作,时间继电器延时1S

网友R:
同时按下的时限不能超过时继的时间。似乎在冲压机上看到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R:
同时按下的时限不能超过时继的时间。似乎在冲压机上看到过。
描述不是很清楚,不是“同时按下的时限不能超过时继的时间”,而是同时按下的时间差不能超过设定时间。

网友S:
感觉前面说的有理,防止双手按钮功能失效。

网友T:
感觉和安全继电器工作原理差不多  这时间应该设的比较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T:
不小于1S,否则就变成考验操作工的双手协调能力了

网友U:
应该是用在防止设备压伤操作人员手的。在设备运行中,一只按钮卡死不能回位,而操作人员是不知道的。当操作人员习惯性的用一只手先去按按钮,而另一只手还在摆弄物件,如果没有这个按单只按钮时间锁定功能,有可能会伤到操作人员。还有一个是,防止操作人员偷懒,把一只按钮用东西固定起来,用一只手操作。

网友V:
引用 网友K:
第一次看到双按钮控制的使用,挺复杂的哈。学习了。但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要使用两个按钮同时操作呢?它的安全性在哪?为了保护什么?
看到剪床,冲床,压机有必须双按钮的。防止双手被压伤

网友K:
哦,原来如此,两手操作,就不会有一只手闲着乱放了。哇,设计者想的很人性化呀。学习了。

网友W:
双手操作是最基本的保护,后续光幕出来就加装光幕保护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N:
比较新颖,第一次知道,谢谢分享。
出口应该是KA7,当两个按钮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按下时禁止KA7输出,只有两个按钮在规定时间内按下才能输出。
应该是安全保护措施,具体如何防范要看具体要求。
可以用到其他需要类似功能的地方,谢谢楼主。
这可是2002年的机器,前辈们的才能

网友X:
只有在设定的时间内两个启动按钮都要同时按下才能启动,不然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到了会强制断开启动回路。

网友Y:
这个应该是用于安全保护吧!
但是这个时间继电器到底设置多少合理?

网友Z:
SB7SB8这两个是连锁关系时间继电器的作用是防止按键接通时间过长。我的理解是这样

网友AA:
以前见过类似的情况,必须双手操作才可以的,安全考虑

网友AB:
一般PLC程序做了,外围电路做双手启动的很少见电路搞了

网友AC:
不错,小小的一个电路保证了安全

网友AD:
引用 网友K:
第一次看到双按钮控制的使用,挺复杂的哈。学习了。但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要使用两个按钮同时操作呢?它的安全性在哪?为了保护什么?
为了保护操作员的手,就是让你启动机器时,手放到按钮区(安全区)
防止操作员一只手按启动按钮,一只手伸到加工区(危险区),造成伤害

网友AE:
此电路多见于油压冲床双手按钮防单手操作电路

网友K:
回复 网友AD:
没接触过这样的控制工艺需求,所以很好奇。谢谢指教。感觉这个很新鲜。以后,这样的危险操作,尽可能的避免人工操作就安全了。

网友AF:
这种电路好!最近想做切纸机的改造,这个可以用上

网友AG:
感觉这就好像安全继电器差不多!

网友AH:
主要是电路不全,不好看

网友AI:
很好的保护了双手。

网友AJ:
回复 网友K:
防止有人违规操作,比如把一个按钮顶住形成长按下,这个电路解决了把按钮顶住的问题。

网友AK:
是双手保护的设计吧,

网友K:
回复 网友AJ:
哦,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如此。看来任何安全措施都是有极强的针对性。行外人真的想不明白呢。嘻嘻

网友D:
在光幕普及前,有安全隐患的场所见过
安全产品里有专品